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个测量220v交流电压电路

楼主(2008-12-18):
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这个测量交流电压的电路有波动,通过12位ref=4.096的A/D后,测量的电压有8伏左右的波动,测量不准确,接A/D时已经加了滤波还是有电压波动,如何解决?
2.该电路的运放第一级是电压跟随,第二级放大多少?如何分析?

网友A:
电路有太多错误及不合理之处!

楼主:

该电路已经再用,就是误差大,达不到2%误差要求,请二楼说具体些,以便改进,还有就是运放二级输出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B:
这样搞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二极管整流,然后滤波,分

还没仔细看你的运放能否整流。 你的运放输出直接接电容滤波是不对的,要串联电阻。

网友C:
快无力跟你说清楚了

 一个一个来:
   从左开始,TVS1应该放在保险后面。保险安全量太大,就100K电阻你算算需要输入多大电压才会超过保险动作电流(具体电流你去查保险参数,当然TVS1搬家后这个就不算问题了,但你画图的时候不计算的吗?)。从你100K电阻设置看T1应该是 2mA/2mA CT 做 PT 用,它的负载是R302/R303加上VR1,阻值大于4K(你也查查CT的具体参数!),谁给你的电路和参数!?为什么不用CT的标准驱动电路?从E04/E17看你是想测交流峰值,可这个电路恕俺眼拙没看出来整流或精密整流的影子。T1的输出是交流信号,而你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又是谁告诉你T1的输出热端接跟随,冷端下地?用运放的输入做半波整流?就算运放是Rail-Rail的也不行呐!
  其他还有没有问题,懒得再看了。建议找现成的比较好的全盘照抄吧(参数/布局都要照抄,尽量不漏掉任何细节)。

楼主:
感谢感谢!

感谢大家的批评指正,特别非常感谢5楼这位朋友,刚才看了CT的参数,这个电路确实有误,另外TVS1实际中是没有的,R301是180k,但是我看不懂这个电路的运放部分,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运放电路倒是可以凑和

就是R301这个电阻实在看不懂,

电路这么改可能更好些

网友D:
画图时IC别用方块代替。

楼主:
感谢7楼的fzyuan 以及各位的帮助!

   这个运放电路是个无需二极管的全波整流电路,按照7楼提供的方法,还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没有太大的改善,基本上去掉其中一个2200的电解电容,电路就有波动,测的值也上下偏差8伏以上,很不稳定!请大家赐教!

网友E:
这么简单的电路,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就不知道了么?

网友A:
U25第7脚到U29第2脚的那个电阻串了吗?

7楼的图不只是减小了电容哦!

你原来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电容呢?
就是因为运放的输出没有串联电阻,电阻工作不稳定。

其实,这种测量,即使没有滤波电容也是可行的,但是需要AD的采样率合适,然后进行数字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3-03):
还有

11楼那个电路也不是隔离的,但是那个电路叫热底板,而偶楼上的电路叫冷底板,没有触电危险,
11楼那个电路虽然AC+经过了一个10K的电阻,
但是AC-确是直接接地的,谁也不能保证AC-就肯定是零线。

网友G:
波动大是RC滤波没有选择号

1/(2*3.14*RC)选择合适的电容电阻
以滤去高频谐波,抖动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