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的放大电路搞不定

楼主(2008-12-19):
(无正文)

网友A:
LM358 不是轨到轨运放,无法输出0电位

网友B:
楼主想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吧。

网友C:
倒不是LM358不能输出0

LM358作为经典的单电源运放,输出低电平的特性是很好的,在空载时仅有几mV,楼主电路的问题不在于此,而是LM358的失调电压通常是几mV,200倍放大后有300mV输出就很正常了。
解决之道是在反相输入端加一个补偿。

网友C:
刚才忘记加图了

网友D:
赞同4楼。楼主电路中的电容接反了

网友E:
赞同4楼,LM358的Vos被放大了200倍

用OP07会好很多

网友F:
加一参考电压具体如何补偿呢

请问4楼 加一0.2V参考电压是如何补偿失调电压引起的300mv呢  能说清楚些吗?谢谢

楼主:
哈哈,有的讨论了

6楼,电容是画反了
7楼:我是单电源,OP07不能输出到轨---0V.
5楼:你画的图,电阻是多大?原理讲讲来,

我现在比较苯的做法:是A运放的输出接分压电阻,再参与比较。
本来这样做能解决也就算了,但因为失调电压或大或小,所以分压电阻或大或小
生产比较麻烦,怎样才有好的办法,来抵消这个offset.

网友G:
同意四楼的观点

在同相输入端弄一个电容和电阻R2串联,一般就输出端的电压就会很小接近于零,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