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上的恒流源,想了两分钟才想通,是我太笨还是学习方

楼主(2008-12-19):
1.其实不止两分钟,开头我看的是安捷伦电子负载的图,只能看出大概意思,但是不能推到出来IL/Vin=1/Rsence,实际上根本没有想输入输出关系,现在总结一下,起码先知道了这是一个恒流源,输入是电压,控制电流用,输出是电流,那么数学上就是要推到出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这里自己没有建立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的概念,不能自己分析,而且还觉得这个想法是跳跃式的。
2.看完安捷伦的电子负载图,过了1个月又看到一本书,推出了IL/Vin=1/Rsence,我是看了书上的提示“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才想出怎么导出这个式子,因为此时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那么运放的正和负就要电压趋于一致,这样才推出来的。
反正是一直感觉自己没有融汇贯通,不能举一反三,是我看的电路太少,积累不够,还是太笨,根本没有天分。

算了,我还是多积累,量变吧

网友A:
基础不牢的缘故。

和天分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光背公式了

没有感性认识。

请忘记所有公式。

网友C:
运放(理想状态下)是一个“不定式”(0∞),

只要“方向对”,其输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影响两个正负输入端使其电位“相等”。

道理简单吧。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公式可言,关键是如何去理解“不定式”(0∞)的真缔。

网友D:
中国式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思维方式

学的是原理和方法而不是公式。
本末倒置。

网友E:
很多大学生,

连电阻分压都要想半天……

网友F:
IL/Vin=1/Rsence 写得多别扭啊 Vin/IL=Rsence 多好!

Vsence/IL=Rsence  Vin=Vsence
 一眼就看出来啊  可能是电路看得少 不太熟悉而已

IL/Vin=1/Rsence 太别扭 不习惯

楼主:
楼上的,输出是电流,输入是电压,所以是电流比电压

开头我也是觉得别扭,后来想这样是有道理的,这不是钻牛角尖。

还有各位,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式子,是怎么建立分析的方法,为什么我没有这么想,这个电路图一给出来,我只能知道大概的意思,怎么样完全的理解它,完善它,这才是我想问的。

如果要我设计一个恒流源,估计我一辈子也想不出用反馈的方法。

而且我看了后面的分析,s函数都出来了,更是难分析了。

网友B:
awey 您在5楼的话俺没看懂

中国式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思维方式学的是原理和方法而不是公式。
本末倒置。

or

要学的是原理和方法而不是公式。
本末倒置。

??

网友C:
楼主的式子(IL/Vin=1/Rsence)写法没错,那是“跨导”

其实这个电路的关键点就是理想运放的“虚短”。而其输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保持其输入端“虚短”的成立(当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此若想列出运放输出端的解析式是徒劳的(具体由场效应管特性确定),也没有必要,因为在理想运放的假设下不需要具体了解它的特性。当然若对于非理想状态下的分析,情形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F:
当然没错 看起来别扭 我只习惯看 “电阻”

 IL=Vin/Rsence 也没错 是不是更好呢?

 Vin/IL=Rsence 也没错
IL*Rsence/Vin=1也没错
Vin/(IL*Rsence)=1也没错
...  也没错
...

呵呵 符合感性思维 直观 更好
-----------------------------------------------------------------------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0楼: 楼主的式子(IL/Vin=1/Rsence)写法没错,那是“跨导”

网友G:
唉... 同意2楼,LZ多多积累吧

加油哦~~~~

网友H:
楼主,你的这个图只是电子负载的核心

另外,安吉伦的说明书上面有图纸?还是只有这一个图?

网友H:
1,R275=1M不奇怪,只是为了获得大的放大倍数,C144的存在很重要,如果OPEN 会振荡
4,看成滤波即可
6,U2的2脚可以看成从DA过来的控制信号,从信号流程来看
  U1是反馈,输出经R33再回到U2,目的是让Q1吃到分配给它的功率,如果反馈断开,U2输出会饱和,后果就是Q1失控,电流会全部灌向它而烧毁

7  U15的作用是回授电流到外环反馈,表头,及Imonitor电路,那个电位器是调零用的,看来楼主要多看看调零的方式,

    我们分析一个电路应该抓住核心,化繁为简,别纠缠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对安吉伦的电子负载比较感兴趣,如果楼主相信我,能否将全部电路发给我看看?邮箱:goldcomte@163.com

楼主:
安捷伦的电子负载是公开的,去它的网站吧

网友I:
运放基本概念只有两点,虚短和虚开,

搞通了,就一通百通。

网友H:
图纸

兄弟,能否给我个链接  好像没有找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