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你解得出来吗?

楼主(2008-12-19):
例题1:某车间变压器的负荷计算,其有功功率为768千瓦,自然功率因数=0.73。要求经电容器补偿后功率因数≥0.95,试求所需电容器的无功容量?

网友A:
大概是管车间的老大出的题

    单相/三相,220还是6000还是1万付,通通不告诉。但在车间老大看来,这些都是默认值或者缺省值。

网友B:
管它电压多少干嘛

直接算不就行了,不过这个似乎太简单了

网友C:
50Hz or 60Hz 总会有影响吧?

网友B:
有什么影响

答题得看清楚题目

网友D:
这题也太简单了吧,跟电压、频率有啥关系啊?

Q补=768*根号(1/0.73的平方-1/0.95的平方)KVAR

我以前是搞无功补偿的,哈哈

网友E:
复习复习

楼主:
答案是这样的 我想不明白

例题1:某车间变压器的负荷计算,其有功功率为768千瓦,自然功率因数=0.73。要求经电容器补偿后功率因数≥0.95,试求所需电容器的无功容量?
题解:当功率因数补偿到0.95时:
从附表1中查出,1千瓦有功功率所需的无功功率为0.607千瓦。
所需无功总容量为Q=768×0.607=466.176千瓦。

楼主:
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的啊

网友B:
呵呵 这个还要分析啊

S*S = P*P + Q*Q

网友D:
楼主没学过无功补偿,难道也没学过电路?

视在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根据有功功率和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可以推出

Q补=768*根号(1/0.73的平方-1/0.95的平方)KVAR

楼主:
可是楼上各位给的答案和例题给的答案差太多了吧

Q补=768*根号(1/0.73的平方-1/0.95的平方)KVAR
=768*根号(1.8765-1.1080)=768*根号(0.7685)=768*0.8766=673KVAR
例题给的答案只有466KVAR

楼主:
明确告诉你们 你们给的都是错的

尤其是11楼,说话不要这么拽
自己没弄清楚,就不要乱说话。

楼主:
没人回答,给出答案了

补偿前无功功率是Q1=768*tg(arccos0.73)=768*0.9362=719
补偿后无功功率是Q2=768*tg(arccos0.95)=768*0.3286=252.36
那么所需所需电容器的无功容量是Q1-Q2=719-252.36=466.6

楼主:
矢量图如下

网友D:
楼主,我错了,呵呵

  好久不不弄这玩意了,把tan(arccos)的等效公式弄错了

  tan(arccos0.73)=根号((1/0.73)的平方-1)

  我忘了减一个“1”

  误导楼主了,实在抱歉!

网友F:
电容器的无功功率容量

电容器的无功功率容量=
768kW*(((1-0.73^2)^(1/2))/0.73 - (1-0.95^2)^(1/2))/0.95)=466.6kW.

网友G:
不错,现在做这个东西很吃香的。

不过现在市场上面还有另外一种算法来算补偿电容的关系式。好象是通过无功电流计算的,但是具体的测量原理和方式就没有研究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