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一个按键来控制小灯的亮灭

楼主(2008-12-19):
  要做个小东西,用一个按键来控制小灯的亮灭
  按键是能复位的那种,不是自锁的,按下能弹起的。
  当按下时,触发产生高电平,灯亮;
  再按下时,触发产生低电平,灯灭。

  怎样实现? 应该不难吧,数电学的都忘了,大家给点思路吧,用什么芯片来实现?

网友A:
搞个T触发器...或者搞个D触发器把Q非接到输入。

网友B:
两个三极管

早段时间有人问过,找找看

楼主:
 那我看看触发器吧

网友C:
T触发器

不过按键要消抖,到时工作不灵别怪我!

网友D:
看看这个电路吧

网友E:
楼上的电路不能工作,原因你好好想想。

网友D:
哦 想起来了

图是我在网上下载的。电路的前一部分我实际在用了,应该在开关抬起来的时候给电容放电,才能工作,

网友F:
高手

并个电阻可以吧?

网友G:
看看我的

理论上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了
我已经仿真通过了,不知实际上到底能不能用,请大侠指教

网友E:
楼上的电路实际上不能工作

实际的按键会抖动,按一次等于是几个脉冲。

6脚加个RC电路再接到2脚。

网友G:
谢谢awey

既然提到了按键的抖动,想问一下在硬件上是怎样给下面这个按键消抖的?

网友E:
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按键上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G:
能不能设计一个防抖电路

能做到简单的硬件防抖吗?
曾经学FPGA的时候我问过老师,他从一本厚厚的书中翻出了一个用逻辑门实现的号称“微分电路”的消抖电路,当时觉得太复杂就没研究,请问消抖电路能简单的用逻辑门或三极管来实现吗?

网友H:
六楼的电路

需要在2和6脚之间串个电阻,大概51k

网友I:
消斗 建议弄个单稳电路

网友J:
用门电路自己搭一个触发器

网友K:
使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L:
PIC10F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