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分电路

楼主(2008-12-21):
(无正文)

网友A:
书上也没有多少关于应用的参数给定

这是事实。也许是因为它是教材,因此不会太实用,因此要求你能想象教材知识的应用方法。

建议你先自己计算一下,哪怕是错,都能有人来直接指导你的。不要自己什么都没算就问。这样不好,也不容易获得别人的回帖。希望你牢记----纠错更加符合网友的口味。

楼主:
回2楼

事实上,我是经过计算得到上面的数据的。
过程:(见图)
1.R14和C9构成一个高通的滤波器,其截止频率是:1/2*pi*R14*C9=0.00159Hz;
2.R15和C10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1/2*pi*R15*C10=413.169Hz;
3.整个电路又构成一个微分电路。
4.结合前端输入的信号是一个低频的1.5Vpp、10Hz的正弦信号(1.5*sin(t*2*pi*10)),最后得到的应该是:-R*C*w*cos(w*t)=-1.5*4.7*104*(1*2*pi*f)*cos(t*2*pi*f)(是个余弦信号)
5.实验中,没有得到余弦信号而得到一个近似三角波的信号,我把实验结果发上来看看哈,红色的就是微分后的信号,黑色的是个比对信号(不管它)。

网友B:
算错了!

1.R14和C9构成一个高通的滤波器,其截止频率是:1/2*pi*R14*C9=0.00159Hz;
--我算的是1591HZ,相差1000000倍;

2.R15和C10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1/2*pi*R15*C10=413.169Hz;
--这个没算错,但不能这样算,受运放特征影响很大;

--还有后面的R16、C11组成的2.57Hz低通滤波器呢?

--现论和实际往往是不一样的,多动手,积累经验。

网友C:
滤波器是二端口网络 ...... 注意!

???????
----------------------------------
R14和C9构成一个高通的滤波器
2.R15和C10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

楼主:
回4楼和5楼

4楼说的对,我先看看实验结果。。
5楼,这里所说的是具有一定滤波功能的RC组合。。。

网友D:
呵呵,参数不够理想!

R15比较大,运放非理想运放!这样的话,可能与理论差距比较大!

楼主:
对于参数,给点建议萨

网友E(2013-04-09):
问下LZ,关于这种微分电路,其C10 具有可以滤除高频干扰同时还可以抑制自激,具体怎么理解??还有此电路的输出电压和输入信号之间的关系用公式怎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