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类型的问题

楼主(2008-12-22):
我在书上看到一道题:
电路见下图。
要求判断反馈类型:
电流并联负反馈。可是我按照书中讲的方法判断,
感觉应该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请问高手,到底应该怎么判断?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越会判断,就越不会判断,

楼主:
什么意思?

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B:
我看是电流并联负反馈

负载断开可以看出反馈电流为零,所以是电流反馈,另外反馈电流和输入电流是并联关系,所以是电流并联负反馈,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电压并联负反馈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5楼兄弟的回复我不理解。
“负载断开可以看出反馈电流为零,所以是电流反馈,”
照你的说法,负载断开反馈电压也为零,那就是电压反馈了。
不过仍然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D:
给你个链接,看你能看懂不,嘿嘿~~~

网友E:
没错,这个是电流并联负反馈

稳定负载RL的电流。
不同的负载,电流相同。

网友C:
不同意awey的说法

这个电阻先不管它是负载还是反馈电阻,俺都把它看成是Rf,输出端有一个无限大的RL就是了。那么就是电压关联负反馈Y

网友F:
应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E:
不同意PowerAnts和ljm810010的说法

明显是电流负反馈,两位理解有误。

RL上的电流等于Vin/R1,Vin不变时,RL上的电流恒定。
反馈的结果是维持RL上的电流稳定。

网友C:
争议的焦点在这里的RL上

俺**俺的理解:真正的RL是无穷大,这个RL实际上是反相比例放大器的Rf。
判断是否属于电流反馈的方法,是将RL开路,反馈信号消失。
所以,焦点在于,究竟那个才是真正的RL

网友D:
RL是负载

这个反馈电阻RL因为同时是负载,所以是电流并联负反馈,如果RL只是一个反馈电阻,输出另有RL,那它其实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负反馈可以参考一些音频功放电路,扬声器不是直接接地,而是经过一个非常小的电阻,从这个电阻上取电压反馈回功率运放构成电流负反馈的,这是为了保证任何时间点输出负载上的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所以是电流负反馈,这个电路里RL串在反馈回路里,构成的就是电流反馈.

网友F:
晕,看错了,图太小了看不到RL

既然用RL作反馈,当然是电流反馈了。

网友C:
晕菜

反相比例放大器中的Rf两端的信号算是输出吗?谁这样用过?

我想象中的RL,是接在输出端对地的,一个无限大的电阻。

网友E:
从电流负反馈增大输出阻抗这点上来理解

这个电路,输出阻抗=△V/△I,
RL变化时,RL两端的电压也跟着变化,但△I=0
输出阻抗为无穷大

网友D:
强列BS一下发了图却又不让大家看清图的楼长们,哈.....

网友C:
咱们把三要素搬出来评评

先看极性,反向信号削弱了输入信号,属负反馈;
再看反向信号的连接,属同极性,属并联;
取样方式,把输出端一个虚拟的RL短路,反馈降为零,故为电压取样。

网友E:
看贴不认真,该罚!呵呵...

网友D:
蚂蚁硬是不把这个RL当RL,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噢!呵呵......

网友C:
明显是楼主取错地了

虚地,能当成负载地?这样玩,电流增益何来?

网友F:
真没意思,这些只有楼主才明白用意

网友D:
嗯,同意楼上

音响中的电流负反馈是这样滴~

网友C:
差别大得很

这是电流串联

网友D:
是呀,不过这半天大家在讨论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的问题

网友C:
干活了不玩了

俺**把它当成是RL开路的反相比例放大器,一定要把Rf当成负载,那也还是并联,不能说你是个喇叭,说它就是RL,还在这儿响,便不是理论上的Rf了吧

网友D:
真生气了,呵呵......

其实这些只是教科书上这么认真,实际做电路的时候我可从来不去刻意考虑用的是哪种反馈,也没必要,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G:
晕菜...如果RL是负载,那么当然是电流反馈了

很明显,负载中的电流是恒定不变的,不管负载电阻RL如何变化,它的电流始终是Ui/R1,蚂蚁你就不要再固执拉~~~~~这明显是个恒流源电路嘛。

网友C:
部份接受大家意见

若一定要把负载放在这儿的话,先不管它意义何在,由于负载电流全部相加到输入的同极端,属电流并联。
俺不肯完全退让的原因,是想不出这个负载会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用。
说它是V-I变换是很迁强的,V-I变换,要求信号源内阻远小于输入阻抗,而且负载阻抗远大于输出阻抗。作为V-I变换,这图中的输入电流比较大,而且输出显然取自RL两端,不论从应用的角度,还是研究的角度,都显然是一种歧途。
这个RL是什么性质?LED?喇叭?或是差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俺实在想不出,可能是俺孤陋寡闻吧,请大家给提示一下。
只要谁把输出地由虚地跨到地上去,那么对不起,这便是电压并联了。

网友H:
唉,大力蚂蚁也有孤陋寡闻的时候...

这就是V-I变换,
比如指针式的仪表中,这种用法就很常见
用于将最终输出电压转换成电流,而可以完全忽略表头内阻的差异

毕竟指针表头都是按电流校准的,至于它的电阻,那可是真的很没谱:-)

网友C:
你计划从测量对象取多大电流?

用于V-I变换(电压测量),应该用同相比例电路,取得高输入阻抗(电流串联负反馈)。

楼主:
谢谢大家!

用于反馈的电阻就是RL,书上就是这样。
以后我会注意把图发大一点。

网友I:
关键是哪个是负载

楼主的图中就是电流并联负反馈

如果是反向电路的话(就像下图一样),就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J:
弱弱的问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什么反馈呢?

网友K:
呵呵,等了半天还是没看出个真道道来。

其实分类很简单,就看所关心的信号特性(是电流还是电压)。

对于输出信号的取样:若所关心的是电压信号(电压源输出),那就必须类似测电压的方式,从输出信号“两端”取样,就是电压取值反馈(即电压反馈)。若所关心的是电流信号(电流源输出),那就必须类似测电流的方式,从输出信号“通路”取样,就是电流取值反馈(即电流反馈)。

对于反馈信号的加入:若所关心的是电压信号(电压源输入),那就必须采用电压串联的方式将反馈加入到输入中,而此法便就是串联反馈。若所关心的是电流信号(电流源输入),那就必须采用电流并联的方式将反馈加入到输入中,而此法便就是并联反馈。(要注意的常识:不能并联电压源和不能串联电流源)

回到楼主的问题:其中RL为负载没有疑义。那反馈网络在什么地方?R1的脚色又是什么?其实由于反馈是加在R1之后的,分析中R1不予考虑,故R1往后就是一个电流输入。而反馈网络是“直通”反馈,即直接将输出电流信号反馈到了输入端(RL在此不是反馈网络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明显的“电流并联”负反馈电路。

网友L: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电压负反馈是用来稳定输出电压的,电流负反馈是用来稳定输出电流的,将负载RL短路,反馈iRL还在,故是电流反馈。反之,如果反馈信号iRL消失则是电压反馈。从图很明显可以确定一点,它的确是个恒流源,而不管负载电流怎么变化,电流是不变的,而负载的输出电流会随RL的变化成正比变化,故这个电路是用来稳定输出电流的。。

网友L:
后面一句打错了,是输出电压会随RL的变化成正比变化

网友M:
负载同时也是反馈电阻,这样也可以啊

那把负载短路同样有反馈,所以属于电流并联负反馈

网友N:
牛角尖

大家专了牛角尖

网友O:

很同意PowerAnts 的说法,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P:
负载同时做为反馈,学习啦 ...

根据Id=Ii-If=Ii-Iload
可以很明显得看出反馈取样于输出电流,为电流并联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