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harge pump电路求教 ...

楼主(2008-12-22):
如图示
步骤一. S1,S3接通; S2,S4开路.电容C被充电至VDD
步骤二. S1,S3断开; S2,S4闭合.由电路上加了负载,有人就通过Q=C*V推断出这么一个公式 Vout= 2Vdd * C/(C+Cout)

见有人是这么推理
Q=C*V
Vdd*C=Vout*Cout+(Vout-Vdd)*C
==>Vout=2Vdd * C/(C+Cout)

不是很理解这个推理过程,请高人帮忙解释一下,这种推理正确吗 ?

楼主:
没有朋友用到此类电路吗

网友A:
应和RL有关系,若RL不存在(或无穷大),才成立

这样看:

当步骤一达到稳态时,C上的电荷为Vdd*C。现在再进入步骤二(假设Cout上的电荷为零),当达到稳态后成立下面两个式子:

Vc*C - Vout*Cout = -Vdd*C    式一
Vc + Vout = Vdd              式二

其中式一表示了电荷守恒(注意:C上的初始电荷为-Vdd*C)
式二表示了分压关系。

由此解得:

Vout = 2*Vdd*C/(C+Cout)

楼主:
Vc + Vout = Vdd 不太同意此公司,瞬间怎么可能就是这样的啦?

网友A:
re 4L:此“公司”未倒闭,除非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倒塌了。

楼主:
7楼问得好... 同问

网友A:
回楼上两位:

这里所说的电荷守恒,指的是RL不存在的情况(两个电容串联中点为悬空态),其电容“串联中点”的电荷守恒。

网友B:
“电荷守恒”应该理解为两个电容上的电荷变化之和为0

C上原来的电压为-Vdd,Cout上原来电压为0。如果步骤二稳定后两个电容的电压分别为Vc、Vout,则C的电荷变化为 (Vc-(-Vdd))*C,Cout的电荷变化为 Vout*Cout,二者之和为0,就是Vout*Cout+(Vc+Vdd)*C=0,与3楼的式一相同。

4楼问“瞬间怎么可能就是这样的啦?”当然实际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由RC时间常数决定,R主要是电源内阻,C是两个电容的串联电容。由于电源内阻很小,可以认为在极短的时间就到达稳定。

7楼说的公式Q=CV,只适用于单个电容,两个电容串联是不适用的。极端的例子是,两个电容各充上数值相等、极性相反的电压,串联后总电压为0,但各自的电荷不为0。

网友A:
楼上:一般电容上的电荷应理解为单极板上的电荷,

若考虑两极板的电荷其总和为0,这也是一般电路分析的假设条件(即任何器件单元内电荷和为0)。但这不是电荷守恒所致,在非集总电路的情况下就不成立此假设。

我在此所言的电荷是指两电容相连的电极板上电荷的总和。因为步骤二时,上述相连电极是孤立的,所以其上面的电荷总量也是不变的(电荷守恒)。故会得出相应等式,虽然两个电容各自的极板上的电荷会发生变化。

网友B:
还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求解这个问题

不用解方程的方法。

步骤二刚开始的瞬间,环路总电压是-2*Vdd,瞬态过程结束后,环路总电压应为0,变化量为2*Vdd,这个变化量按电容反比分配在两个电容上,所以Cout分得的电压变化量是2*Vdd*C/(C+Cout),C分得的电压变化量是2*Vdd*Cout/(C+Cout)。

以上都假定RL为无穷大。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时,步骤一、步骤二是不断重复进行的。C在这里充当电荷搬运工具,每重复一次,就将一份电荷搬运到Cout上。这就是“电荷泵”名称的由来。

如果C=Cout,则第一次搬运后,Cout电压为Vdd。第二次,环路总电压的变化量只有Vdd,Cout上分得的电压增量为Vdd/2,即电压为(1+1/2)*Vdd。第三次,环路总电压变化量只有Vdd/2,Cout上分得的电压增量为Vdd/4。由此类推,Cout的输出电压将按级数 (1 + 1/2 + 1/4 + 1/8 + 1/16 + ····)*Vdd逐次增长,极限是2*Vdd,获得倍压输出。实际上由于RL的存在,输出电压将会低于2倍压。

网友A:
那玩意儿连续蹦,就成电荷泵了。

网友C:
是的,本来就应该按连续来看

管他每次是多少,不考虑RL时最终反正会到达2倍

网友D:
就象是问半波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多少一样

和负载大小有密切关系的。

网友B:
我上面说的C=Cout不是必要条件,只是为了说起来方便

只要Vout不到2倍Vdd,这个泵就会不停地“倒腾”电荷,只是一次比一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