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增益为1的,可调0—180度移相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2-22):
注意描述单位

倍?dB?前者增益为0dB

网友B:
频率???

没有频率,哪来的角度??????

楼主:
频率是600HZ,增益为1的意思就是在调相位时幅值不变,Vin/vout

楼主:
移相电路

我用电桥和仪表放大器做了一个,不过不太成功,调相时幅值也跟着变

网友A:
这恐怕得用数字处理方式

线性滤波器中只有贝塞尔滤波器可实现带内相位等延时,对不同波形的移相才均衡,不过它的阶数比巴特沃斯切比雪夫都要多,连续调节那基本不可能

网友A:
可加AGC补偿

如果是正弦波的话

网友C:
用锁相环可以不?

网友B:
只能用数字存储的方式

楼主:
用锁相只能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波

用锁相只能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波,然后加触发器能产生固定相移,但是要连续调节怎么做,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数字方式我用DDS AD9833产生的正弦波,其实能在程序中调相位,不过有弊端,因为我的电路完全是由一个信号发生源产生的。所以,我想用模拟的方法做一下,用电位器调节方便简单,请高手指点。
 回:xwj 数字存储的方式,是不是类似AD9833的相位调节方式。

网友C:
锁相环然后一级全通滤波试试

锁相环+D触发器可以移相0、90、180、270
然后全通滤波器移相0~180,但到不了两端
所以两者结合理论上可以实现

全通滤波作移相,从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2013-08-09):
全通滤波器可以

网友E:
啊??没有大神的回复,,这也能加酷?

网友F: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