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直流电压源问题

楼主(2008-12-22):
想用12位DA做一个高精度的直流电压源,DA理论上是从4.095V到0V变化,可是实际上输出的值与理论值肯定会有一定的误差,更主要的是噪声的问题。居然有100多个mv,这样输出信号在小的时候都淹没在噪声里面,请问各位这种情况下一般通过哪些手段解决,谢谢

网友A:
数字和模拟地分开,再加低通滤波

楼主:
感谢版主

由于硬件问题,数字地和模拟地现在分不开了,只能试试滤波了,多谢!

楼主:
再次请教

再请问一下是否所有的双路DA两路都是可以独立控制其大小的,我以前用的一个AD5337可以实现,现在用的一个AD8522,却不行,控制方法相同,都是用FPGA控制的,,测试时钟,数据及两个载入管脚都正确,时序也是对的,结果却不对,都一天了,还没出来,很着急啊,谢谢

网友B:
接口不同

前一个是I2C,后一个是SPI,怎么可能一样呢.再有AD8522有LDA和LDB,这两个是专门控制将数据实际加载到DAC用的,是负脉冲有效,平时为高电平.AD8522是可以单独输出,你仔细看下AD8522 DataSheet第三页的真值表,输入数据A,B和LDA,LDB的关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肯定是A和B两位你给的全是1.

楼主:
感谢E007指教

感谢E007的指点,那天刚发完这个问题我就调出来了。可能我的问题说的不清楚,AD5337和AD8522的时序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因为用AD5337的时序控制8522而出不来正确的结果。当时单独控制一路AD8522是可行的,后来是想同时独立控制两路,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都解决了,由于得到了正确的结果所以一直没上来。抱歉。

网友B:
客气~呵呵......

    如此这般我感觉我还算是个有用的人,呵呵......其实AD8522我没用过,但我看了看指令表感觉你的问题是出在那里~~~
    不过你能再次回贴已经不错了,好多次在别的贴子里我说完话,LZ就再没出现过,别人也不露头,搞的我都不知道我是说错了还是把大家得罪了,或是扔了核弹了~~~哈......

楼主:
E007

你回的真快啊,以前在别的地方基本都是石沉大海。这儿的网友都很热心,再次感谢你及这个论坛。

网友B:
我也是刚过来看一眼,就你到这贴了,呵...

网友C:
100MV?

如果有这么大,不建议加滤波。
倒建议重新设计硬件和找硬件设计错误了!

网友D:
100MV,确实是设计有失误,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此

网友E:
DA基准用的什么?

软件是怎么更新D/A输出的?

楼主:
回复gx_huang,ljm810010,赤铸

硬件电路确实有问题,最开始是想将整个电路所需的数字信号全通过FPGA的I/O口加TLP521隔离后实现,于是将DA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了一起;
实际上最后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数字信号直接与DA相连的话,1kHz左右都可以控制DA,而一旦通过TLP521后,即使TLP521可以输出1kHz的信号,也无法成功对DA进行操作。所以后来放弃了,直接将数字信号引到了DA上,而这个数字信号的噪声本来就非常大,所以会带来很大的噪声。
DA基准是AD8522自带的基准。通过FPGA来更新DA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