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3.3V和数字3.3V

楼主(2008-12-23):
    首先,谁能讲讲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本质区别。
    其次,我现在只有数字3.3V,GND,怎么样用最简单的办法转化成模拟3.3V和AGND啊?
    小弟是菜鸟,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中间加个磁珠隔开

网友B:
傻呀,模拟3.3v和数字3.3v没有区别

网友C:
呵呵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就是在使用两个电源分别给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供电,这两个电源之间用磁珠连接。这两个电源可以是一模一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