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共基极放大电路理论+实图学习(不看后悔)

楼主(2008-12-23):
最近一直在学习三级管放大电路,现归纳后总结了点实际的东西理论+实图学习(在附件)。
希望和大家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相关链接: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23102055403.pdf

网友A(2013-01-23):
请教下图中的2.6是如何算出来的?如果是根据Ic=1mA算出来的话,Ic是根据Ib算出来的话,那么Ib你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图中的2.6是如何算出来的?如果是根据Ic=1mA算出来的话,Ic是根据Ib算出来的话,那么Ib你是如何确定 ...

Ib是根据Ic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b是根据Ic算出来的

好的 谢谢回复。您说IB是由IC算出来的。那么你怎么选取R1和R2才能保证Ib=0.1m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