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零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模拟地数字地共地时,为什么要加零偶电阻??

网友A:
看下面解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fdc5f01000ayy.html

楼主:
谢谢!

可是0欧电阻不就相当于电阻为零的导线吗?怎么起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的作用呢?

网友B:
为什么画PCB时方便,不同的地用不同的网络名称,是ECAD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