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有一道题是这样的:
通用型双运放CF747组成的低漂移反相放大器如下图:
放大器A1输出失调电压分量加在A2的反向端,以抵消A2的
失调。
(1)、写出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关系式;
(2)、若ui=50mV,则uo1=?、uo2=?
答案为:
 uo=-100ui;(2)uo1=0V,uo=-5V.
我不明白。我感觉A1好像是接成电压跟随器,
怎么uo1=0V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点啊

指点一下小弟呀!

网友A:
第一个运放的输入端画反了,

楼主:
谢谢!

书上是这样画的。
也许我想错了,根本就不是电压跟随器。
请大侠、高手们指教。

网友B:
第一个就是跟随器(正负端反了),此就是一个反向比例放

中间用级联消除误差。

楼主:
谢谢

那还有一个问题,uo1应该=-50mV,怎么=0V呢?
请继续指教。

网友B:
uo1 != ui,被uo2拉下来了,至于为何是0?

自己分析

网友C:
你反过来推

A2的同相输入端电位=0,反向输入端也=0,所以A1输出端也=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