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线路可以三相断相错相检出?个人疑惑中(有图)

楼主(2008-12-25):
如题,此线路是从一个三相断相错相产品中抄出来的,有些许更改,但大体没变.现特向各位请教.

楼主:
消灭零回复

不是吧,没人知道吗,还是发错了地方

网友A:
可以三相断相错相检出,

但三相电压不对称时会误报。
AC相断了,就没有电源了。
电源与基准分开。

网友B:
那几个120k240k的电阻电容电路没有错就不影响判断

楼主:
谢谢

本来手头上有一个这样的产品,没想到它是有问题的,用上去之后发现不能工作,拆开后把它的线路画了下来,不是很能理解.遂有此一问.
后来经过检查是由于两个153电容损坏所致.更换即正常工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