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插电会冲个电压出来

楼主(2008-12-25):
(无正文)

网友A:
5C43的作用就是让上电时,MOS管导通的

要想上电时无12V,将5C43与5R3并联。

楼主:
还是不行啊

     不行啊,还是会有差不多8,9V的脉冲

网友B:
5Q2前面过来的,接的是MCU的IO吧

网友A:
12V的脉冲有多宽?

楼主:
差不多1s

12VDS的宽度差不多有1s

楼主:
我把5R50取掉就没有了

    我把5R50取掉就没有了

楼主:
我把5Q2取掉了

   我把5Q2取掉后12VDS不冲了,12VDS给运放供电,运放后输出到攻放,为什么12VDS没有了,运放输出还是会有一点爆破音呢,哪里来的电压?

网友C:
I/O口上电复位后是低电平

或者是弱上拉的高电平,三极管没导通或导通很弱,0.1u电容杯水车薪
加大到uF量级,而且直接放在MOS管栅极才有效

最可靠的还是逻辑本身,例如,用高电平复位信号通过二极管也接到三极管基极

另外,MOS管很好像是画错了……

网友A:
赤铸你看错了,他的MOS管是P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