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来自 2楼

网友A:
6楼:A3是积分电路。

7楼:A1是差动放大器,放大倍数等于R4/R1=R3/R2=10。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A:
A4是个施密特触发器

t=0时,uo=10V,则A4正输入端电压为10*R8/(R8+R9)=10/3=3.33V。
既然已经知道uo3的表达式,只要求出uo3从0V上升到3.33V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我算一算。

网友B:
呼呼,作业不会做也可以问问同学的

或者问问老师

网友C:
tuwen

tuwen 的回答是正解

网友D:
uo3的表达式是不是有些问题 ?

A3应该是个微分电路吧,怎么就得到表达式是5t了呢,搞不明白,能不能大概解释下 :?

网友E:
求问~

为什么我算出来的UO1 UO2都是5.2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