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A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有一道题目是这样的,图如下:
设OTA(跨导运算放大器)为理想运放,求下图所示电路
的电压传递函数,并指出该电路的功能。
答案是:
Uo(s)/Ui(s)=gm1*gm2/(C1*C2)/(s*s+gm3/C2*s+gm1*gm2/(C1*C2)).
我死活推导不出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gm1,gm2,gm3为3个跨导运算放大器。

网友A:
嘿嘿,这个

设3个跨道运方的输出电流分别为i1,i2,i3,再算上uo,写4个方程

对运放1:(ui-uo)*gm1=i1

对运放2:(i1/sC1)*gm2=i2

对运放3: -uo*gm3=i3

对电容C2:(i2+i3)/sC2=uo

然后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问下这是哪的题呀,这个电路的应用场合是什么呀,跨导运放不是很常用呀

楼主(2023-01-14):
我按你这四个方程推倒好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