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信号放大的工频干扰太大

楼主(2008-12-26):
最近在做心电信号的放大电路,采用的是TI的INA326的参考电路。但是发现在不加右腿驱动的情况下第一级差分放大很容易被工频干扰直接饱和。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没那么严重吧?电路接地了吗?

网友A:
不加右腿驱动,你的两个输入端对地至少要接个大电阻

不能悬空的。

楼主:
回楼上

谢谢away的回答,也就是说需要在输入端(390k电阻后)加个大电阻到地(即参考电压2.5V)?

网友A:
不是参考电压,是模拟地端

电阻加在390K电阻之前更好。

网友A:
IN326是单端供电的?

是的话,就要加在参考端。

楼主:
Re:away

我按照你的说法在390k前(电极输入两端)加了个1M欧的电阻到参考电压,发现还是没什么改善。在电极不接触人体的时候也有50Hz的输出,但是比较小(40mV Vpp),一旦接触人体第一级就饱和了。

网友B:
滤波器

第一级放大不要太高,10倍足以,后面要加一大堆滤波器,特别是工频陷波器

楼主:
回:mic1984

我的第一级设计的增益只有5,但是已经被干扰饱和了。因此后续的陷波器也用不上。

网友A:
除非你的电路没接地,不然不会要这么大的干扰

给电路供电的稳压电源要接大地。

楼主:
回away

我使用的是电池供电,您的意思是要把电池的地接大地?

网友A:
输出饱和是什么意思?

是50Hz切顶?还是单一0V或5V?

用什么仪器测的?仪器接地了吗?

楼主:
回away

是50Hz切顶,用的Tek示波器测的,仪器接地了。

网友C:
没有右腿接地是不可行的

如此微小的信号,在没有右腿接地的情况下,共模电压的干扰几乎没法去除。
楼主不用考虑省掉右腿接地。
特别是当你用示波器去看波形的时候就更惨了。

楼主:
回fzyuan

我讲过有不用右腿驱动的心电采集方案,但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抑制共模干扰。

另外我想知道用示波器测的时候是不是会加大工频干扰?

网友D:
唉唉,咱也弱问一下

虽说干过一年的心电图机测试,不过我还是不清楚右腿驱动的原理,
啊哈~,惭愧惭愧
哪位高手能详细的讲解一下,最好有张图,能解释下人体被等效成了什么样的模型,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说右腿驱动相当于并联反馈

网友A:
将两输入端对参考接的电阻改小试试

楼主:
关于共地

感谢awey的热心解答。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由于人体和电路不共地引起的。但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现在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共地问题。

网友E:
最好还是详细了解右腿驱动是为什么

高光天他们译的那个《仪表放大器****》里有讲。
本站有下载

楼主:
回iC921

首先要谢谢您!下了您说的那个文档看了,右腿驱动相当于是把人体的地(大地)反馈到了电路中,相当于共地了,这样能够移植共模干扰,减少工频干扰。

ADI的那个文档提到的方法和awey建议的方法差不多,就是在输入端加个比较大的电阻到地。

我的问题是如果不加右腿驱动,对于人体和系统电路来说,如何共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案或者经验传授一下。

另外是不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直接拿示波器测量会不会给电路本身引入工频干扰?

网友D:
额,没找到捏

楼主能不能把高光天和ADI的这两个文档传一下呀~~

楼主:
回:yuri714

文档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上去。我上传到其他的论坛了,你可以google搜一下,或者去那个论坛下也行。

链接地址(声明一下:需要注册才能下):
ADI《仪表放大器应用指南》中文版

网友B:
给个参考

这是我以前做得心电放大器,当时刚接触电子技术不久,所以还有些地方设计的不科学,但是可以得到心电信号,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2822118217.rar

网友B:
这是波形

少加了一个反相器

楼主:
回:mic1984

非常感谢mic1984。想请教三个问题:
1、你的电路中加入了右腿驱动,我想问你测试的时候加没加右腿驱动?
2、你的电路采用的是双电源供电,改成单电源不知道可不可行?
3、陷波器的参数据说很难调,不知道元器件的精度你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F:
接电池的工频干扰从哪里来的?

什么玩意产生的干扰这么大?

网友B:
回楼主

测得时候要加右腿驱动,右腿驱动是消除共模干扰的,这个电路改为单电源当然可以,但要换成单电源的运放,同时要加适当的直流偏执。至于陷波器,就是算好参数后用分立元件串并联凑出来的。
如果你使设计实际应用的电路的话,你还要注意电路和人体的隔离,这是安全考虑的,必须的

楼主:
回:mic1984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右腿驱动我并不想加,因为那样在应用中并不方便。
对于共模干扰,仪表放大器应该可以抑制绝大部分,而且后级的滤波应该也能起到抑制作用,不知道出了50Hz工频干扰还会有哪些频率成分?

对于人体保护电路,可否通过二极管钳位来做保护?

网友B:
hui

对于人体的保护,一般是进行电气隔离。 心电信号里参杂着工频干扰,还有肌电信号的干扰35HZ,还有其他高频和低频干扰,一般要加带通滤波器0.03HZ--100HZ,不加右腿驱动干扰是否容易去除这个我还不了解

网友D:
to lag3631

thank you ~!
感谢lag3631 提供的文献连接
相当不错的资料啊,收藏了

楼主:
re

回yuri714,不用谢!

回mic1984,电气隔离是指采用隔离放大器那种办法进行隔离么?

网友C:
24楼给的参考图中错误太多

网友G(2010-05-16):
awey的方法有道理,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