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这个差动输入电路的输入阻抗?

楼主(2008-12-27):
此电路的输入阻抗(从左端看入)是多少?

网友A:
分两种情况考虑

共模输入阻抗
差模输入阻抗

楼主:
需要计算差模的

我想应该是10Meg

网友B:
en

差模:大约等于20M;
共模:两个OP同相输入电阻的并联,很大。

网友C:
楼上错了吧?

共模的阻抗是5M。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还要考虑信号频率。

网友B:
5 L

串联电阻的中心若是“地”,你的是对的;若是“电源”,则我是正确的。

按照这个电路的取值,根本不会用在高频信号处理中...

网友F:
输入电阻用10M,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偏置电流的误差就够你受的了

楼主:
E

串联电阻的中间是1/2 VCC.电源的一半.不是真正的地.是参考电位.

网友G:
这个电路是做啥子用的,没看明白。

楼主:
--

是个传感器接口电路,需要取消掉50HZ的噪音.差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