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饱和导通问题

楼主(2008-12-28):
我B C两极都接的是5V电,B极电阻为10K,C极电阻接1K时 CE两极还有2V左右的电压,结果C极我换成2K时,CE电压变成0.1V,饱和导通了么,为什么饱和导通电压会这么小,另外计算一下,B极电阻大概400多微安,那么要使集电极电流饱和的话集电极电阻不是应该选的更小些么,为什么大些反而饱和导通了呢,期待回答

楼主:
高手不屑回答吧

回答一下吧,提携一下晚辈

网友A:
你可能把C E极搞错了,放大倍数就只有几倍

    按你说的参数,管子只有7倍的放大倍数,9014有一般都100以上的放大倍数,就算几十倍,你C极用1K的电阻也早就饱合了.三极管的C E极互换后还是三极管,但放大倍数小了很多.901x系列三极管的管脚排列是 E B C 这个顺序.

网友B:
同意楼上

1、CE搞反了,放大倍数不可能这么小
2、饱和压降还有十几个mV的
3、Rc越大,越容易饱和,好好看书。

楼主:
谢谢回答

简单去算,5V减去饱和电压除以集电极电阻就是IC电流,那么我集电极电阻选的越大,电流应该是越小啊,我基极电阻确定后,基极电流就已经确定了,那么应该是电阻越小越容易饱和我,我有点晕了

网友A:
电流不是由C极电阻决定的

确切的说是由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来决定的,Ib定下来来,最大Ic就定下来了,你给再小的电阻最大也只能是Ic,Rc上的压降可以通过这个算出来.Rc大到一定值后,C极流过的电流就达不到Ic,这时就饱合了.

楼主:
楼上老师说的道理我懂,但是实验有点问题

楼上几位老师说的我是明白的,但是比如我选10K基极电阻,电流应该是几百微安,9014放大系数又不是固定的,60-1000吧,如何选值呢,请高手讲解的详细些

网友C:
唉,LZ没搞清楚因果关系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基极电流是因,集电极电流是果,
线性状态下集电极电流是只受控于基极电流的--这就是半导体的精华

“9014放大系数又不是固定的,60-1000吧”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去打他的PP!
(如果是你自己“发明”、“总结”的, 那就打自己^_^ )

对于一个确定的三极管,放大倍数肯定是确定的,电流、温度系数会有影响,但也很小的。

不懂就多看书,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否则说了你也不懂...

网友A:
呵呵......

多看看书吧~盯着三极管特性曲线看两个钟头.你说的"放大倍数60-1000",这是个体差异.

楼主:
恩,谢谢楼上两位,那接着计算好了

我知道集电极电流是果,但是我这里是反过来推算,因为假设CE饱和导通的话,大概0.3V,那么集电极电阻分压应该是4.7V吧,好,4.7V/1K欧姆的话,应该是4.7MA左右,那么HFE如果是100的话,基极电流应该是47微安,基极电阻分压应该是5-0.7=4.3V,用4.3V除以47微安的话应该是接近100K左右,我这样算对不对啊。。。。惭愧中

网友C:
唉,饱和时已经不是线性状态了,不满足线性关系了

已经不满足因果关系了,“HFE如果是100的话”根本就不成立!
当然更不能从果去推出因了!!!

比如你断开Rc,难道基极电流就为0了???

楼主:
谢各位高手指教

惭愧,小弟回去突击了一下,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现在还有2个疑点
    1 集电极电阻1K时,CE还有2V电压,说明不饱和,但分析一下,IC=5V/1K=5MA,即使放大管的HFE=60,那也就是说基极电流80多微安就够饱和了,我基极电阻10K,基极电流是(5-0.7)/10K=400多微安,足够提供让它饱和的基极电流了啊,为什么不饱和 按现在来说,其HEF好像不到10
    2 我集电极电阻换2K后,测量来说好像是饱和了,但CE间饱和电压居然只有0.07V,这个值也太。。。。
    敬候指教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让各位老师看看

网友D:
严重同意三楼讲法 ... 偏置电阻设置的有点小,感觉...

网友E:
CE反向电压很小的

正向的Vce不可能是0.07V的!

网友A:
LZ看回贴不认真

你回头好好看看我在3楼说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一个字也不要漏.

网友D:
哈哈,16楼认真啦

网友E:
他还没搞清CE反了的结果呢

不过在开关的应用场合,CE互换还是有很大优点的

网友A:
呵呵......

故意反过来那是特殊情况,LZ可不象是故意反过来用的,呵呵...

网友D:
18楼讲得真不错@!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8楼: 他还没搞清CE反了的结果呢

不过在开关的应用场合,CE互换还是有很大优点的

高!

网友:
Vce饱和时就是0.1v

Vce饱和时就是0.1v

网友F:
6楼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