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25的头疼问题

楼主(2008-12-28):
    中断执行的时候(我把断点设在读数据之后的指令上),数据读基本正确,但是全速执行的时候根本就不对,读出来的数都是8192。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本人是DSP2407与max125相连,数据总线经过5V和3.3V转换。控制总线直接使用DSP的控制线,还望大虾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MAX125多年了,现在用MAX1324了

你以前可能没用过吧?
MAX125是2X4的,两组4通道同步采样。
要先设置通道数,假如是A部分的四个通道有效,那么,读连续数据4次就可以,不要多读,也不要少读。
你是用125的转换完标志到2407的中断。还有,125的采样速度有限,几十K还可以。
妈的,蛮简单。
有问题再讲。

楼主:
确实是头一回使用

    确实是第一回用这个东西。由于目前系统处于测试当中,所以只用到了1A通道,它在芯片上电之后就默认了,不需要编程序,而且我的采样频率也只有3.2k,转换完成之后以中断的方式通知DSP。
    目前的最新情况是,将断点设在读数据指令之后,在全速执行,数据也基本正确,但是去掉断点之后再全速执行,就又不对了,读出的数据全是4096。

网友A:
你采市电50HZ,用锁相环64倍到3.2K

采的数据到64位的数组里,
中断以后读一次到数组,满64个就行,而且,采的数是低13位有效,14位是符号位,15,16无效。你看懂没有?瞎**叫。
上原理图和代码,说不定硬件都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已经的到了解决,全速运行采集的数据正确无误。原来是MAX125转换出来的数据时正确的,但是DSP没有采集进去。分析原因如下:
    1.连线太长了,分布电容太大。我是将MAX125焊接在单面板上,然后通过插针与引线连接到DSP的评估板上。由于读数据的脉冲高电平的占空比非常小,而线路的分布电容较大,造成高电平达不到5V-3.3V的电压输入要求,造成数据丢失。
    2.MAX125驱动能力可能有限,这也是导致输出高电平电压不足的原因。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给MAX125的数据端口各接了两个反相器,以增加MAX125的输出带负载能力。并优化了连线,具体讲,就是尽量减少连线长度,最好使用排线。再连接仿真器,运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