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高低音调节电路

楼主(2008-12-29):
在网上搜了一个高低音调节电路,使用LA3161(高低音调节)+TA7232(功放),电源5V,调试中发现问题:
一、LA3161的输出直接接到TA7232的输入(不加衰减:去掉R6、R15、R27、R12、R16、R28),TA7232无法工作,扬声器的响声和拖拉机一样。但是LA3161的输出接到耳机上声音正常。

二、如果把低音电位器调至最大,扬声器兹拉响。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1、输入信号太大,过载失真了;2、有自激现象

U1 的增益太高了

楼主:
谢楼上

把C18、C19串电阻是否能减小增益?

楼主:
还是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B:
去掉R15,R16,并把R17,R18改为1.5K

另外,前后级如果是共用电源,要做好前级电源退耦。
C31,C31最好各串联6.8欧电阻
输入线要做好屏蔽。
如有必要,TA7232的5,8脚接100P电容到地。
电源地,前级地,负载地要用星型接法。

楼主:
根据楼上的说法改电路,还是不行。

我量了一下LA3161的3脚和6脚直流电压为3.37V。
去掉R15、R16、R27、R28,短路C2、C4噪音没有了,但是没有声音了!

网友B:
晕,R27,R28决不能去掉,C2,C4也不能短路

电源电压多少?布线呀,要防自激

楼主:
电源电压5V

去不去掉R27、R28效果是一样的,C2、C4不短路扬声器还是像拖拉机一样响,短路没有声音。

楼主:
放弃了

高低音调节电路改为衰减式,看来音频设计要比单片机难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