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效应管是作放大还是开关

楼主(2008-12-29):
图中CON3是一个K型的热电偶
请问图中2N7000有什么作用.

楼主:
re

图中CON3是一个K型的热电偶
请问图中2N7000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 开关

网友B:
2n7k的D,S好像反了?

网友C:
共栅极放大电路

那个 IC5 应该是设定的偏置电压

网友D:
IC5为高时,2N7000导通

网友E:
放大

应该是放大,热电偶信号通过2N7000共栅极放大
LM399A构成反向比较器,
整个电路应该是一个 报警电路, 当温度超过限制值时就报警,LM399A输出低电平

楼主:
re

IC5为单片机的IO口,IC5输出5V完全使2N7000完全导通.
2N7000在这里好像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E:
如果是开关,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

根据你给出的信息,我谈谈我的想法吧,

   这个MOS管既可以起放大作用,也可以起开关作用。
   根据您给出的信息,我估计这是一个温控电路,而不是我前面说的报警电路,我猜测原理如下:
   一般情况下,这个MOS是起放大作用,如果来自IC9的电压可以变动,那么这个电路可以作为温度控制器的控制电路,IC9输出的电压就是期望值信号。当然,IC9可以以脉冲的形式输出。LM399A的输出控制着加热装置。
   IC5为单片机的IO口,IC5输出5V完全使2N7000完全导通,这时MOS管就变成了一个开关,用来屏蔽热电偶的输入,使LM399A反向输入端稳定在一个比较低的电压值,使得LM399A保持高电平输出,以达到特殊的控制目的

楼主:
RE

IC2是接单片机的IO口,的确这是一个用IO的测温电路.
IC9以PWM的形式对E6电容和R11,R3组成的积分电路.IC5是控制测温的.
当IC5也是接单片机的IO口,当输出5V时,LM339 8脚的电压为热电偶的电动势.

2N7000是增强型,在G极接地,D,S极之间好像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