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电机断电后快速停止转动

楼主(2008-12-30):
电机每分钟3000转,要求:断电后,1s内停止转动
电机为24v 60w 直流电机。
目的是为了安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永磁体吗

不知道这样得不得,
有永磁体的话,想办法切断电源的同时将线路接入一个低阻负载,如功率电阻。

网友B:
永磁直流电机快速制动

24v 60w,这个功率级,无疑是永磁直流电机。

永磁电机制动可采用能耗制动,绝对不可以直接短路,因为电机在掉电后由于惯性作用,扔然具有很高的瞬时速度,如果直接短路,会产生比供电电压稍小的感应电动势E,由于电枢电阻一般很小,故产生很大的电流,对永磁体有消磁作用。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在掉电的同时,并一个与功率电阻上去,保证电阻接上去的瞬时放电电流不超过电机可承受的最大脉冲电流(避免消磁)。
由于放电电流越来越小,所以在后期主要靠磨擦力来制动,如果要加速制动过程,可以用电子恒流放电器,可大大降低制动时间。

大功率电机,不可以用反向加电制动,一是对电机永磁体有强烈的消磁作用,二是对电源有很大的短路冲击。

楼主:
如果断电后是这样的放电回路,效果会好吗

网友B:
永磁直流电机制动过程分析

直流电机制动,是要将电电枢在掉电瞬间所具备的动能,尽快地以热能消耗在电阻上。由于电机掉电后,靠惯性旋转期间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与供电电压极性相同,因此图中的R无法实现能耗制动。
图中的R,实际上只起灭弧作用,但作为灭弧,它又太小了,回路的阻抗太小,对电枢电流的阻碍便小,消磁的时间比较长,励磁电感相当于一个临时的电源,反而增加了电枢掉电后的旋转圈数。(好在励磁能量比电枢动能小得多,因此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可用机械开关控制微电机的电源,再用示波器去查看断电瞬间的波形。
掉电的瞬间,电机两端的电压会有一个负的过冲,然后转为正,并随电机转速的下降而下降。

因此,俺认为下图是比较适合的制动电路,掉电后D2、R2提供电枢灭弧,在此前题下,R2越大越好,以便于快速消耗电枢励磁能量;在检测到电枢负的过冲结速后,Q1导通,R1快速将电枢动能消耗掉。
如3楼所述,如果用恒流放电器代替D1、R1、Q1,便可以得到最快的制动。

楼主:
多谢PowerAnts ,前面有个概念我不清楚。

由于电机掉电后,靠惯性旋转期间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与供电电压极性相同。
我一直以为是相反的,见笑了。
那R1,R2,像我这种情况 一般多少合适呢。

网友B:
俺的blog里有消磁(吸收回路)电阻的取值规则

制动电阻,在本贴3楼

网友C:
使用继电器将电机的两根线连起来。

网友D:
如果掉电后,给电机接一个反向的电压呢?

时间短,ANTS认为怎样?

网友E:
说一个偏方

就是加机械制动-刹车,启动前先将刹车释放,停止时用刹车制动,不过要1S内停止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F:
3000转每分...单靠负载恐怕无法让其在1s内停止下来...

网友G:
能实现调速吗?

4楼5楼的图能实现调速控制吗?

网友H:
这样的速度除了在电路上下功夫外,可以考虑在主轴上加电

电磁制动器是标准系列产品,各种规格的很齐全,不过如有大惯性负载,还需考虑加离合器。

网友I:
基本上就两种手法

电气制动---如楼上所述
机械制动---如同刹车

楼主:
我的电机带减速箱的,比例是1:50

也就是最后的轮子每秒钟1转。
应该停得下来吧

网友J:
只有刹车。。

在不限时间的情况下,用电阻制动是一个好办法;但是1S内停车,只有外加刹车制动。

网友K:
电机制动是电机控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一般电机制动会出现在两种不同的场合,一是为了达到迅速停车的目的,以各种方法使电机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和转子旋转方向相反,从而产生一个电磁制动转矩,使电机迅速停车转动;另一是在某些场合,当转子转速超过旋转磁场转速时,电机也处于制动状态。电机制动方式一般分为: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直流制动)及再生制动三种方式,下面就这几种制动方式的原理及注意事项做一简单介绍。
http://hi.baidu.com/yaojian319/blog/item/2a734dd9372811e839012f9d.html

网友L:
对5楼的图不是很了解

请教5楼,图中的Q1有什么作用?R2 D2 为放电回路可以理解,电断电后电动机上相当于没有电了,由椤茨定律,此时电动机相当于下正上负的电源了吧,Q1漏极上还串接一二极管,那不就截止了吗,不是很明白,请指教  呵呵

网友M:
请教一下

个人感觉必须用刹车。
有一个问题没搞懂:,电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类似于电磁铁的东西吗?
电磁铁实际上等于一个电感。中学学过(什么定律忘了),电感阻碍电流的变化。电动机停的瞬间,电流方向保持不变,但电感是电流不能突变而电压可以突变。对于四楼和五楼的图:
断电瞬间,电动机上下电压是怎么变的?是突然下面变正上面变负吗?是一直这样还是一瞬间这样
电流流向(此时电动机等于一个电源)是如何的?

网友N:
aa

http://hi.baidu.com/yaojian319/blog/item/2a734dd9372811e839012f9d.html

网友O:
如果是直流无刷电机也是一样吗?

网友F:
倒过来想吧:你的电机1s钟内能让它从停止加速到3000转/分吗

网友B:
空心杯电机

又叫无核心电机,一定可以达到

网友F:
晕...难道不用带载吗?单独搞电阻减速太难了。

网友B:
用于舵机等要求快速响应的执行机构

不过,如果工作机质量较大,还是有问题,可以加装离合机构+刹车

网友F:
都加了离合机构了,光电机停下,又有P用...恐怕这并不是楼

网友B:
主要看工作机的转动惯量了

如果不是太大,俺认为通过电子电路1秒制动是可以实现的。

需要知道电机永磁体的纠顽力,计算出消磁磁密,再求得对应的安匝数,最终得到电机允许的极限电流。

按此电流做一个恒流放电器,在制动电流开始衰减时,说明转速已降到比较低。这时马上转为反向的恒流源,检测到电机两端的电动势找到停转的区间,撤去电流即可。

此法自制动的速度最快。

网友B:
可行性

转动动量 < 制动能量

网友P(2009-09-03):
制动:
1,能耗制动,断电后直接短路,此时为发电状态
2,反接制动,即反向起动,反转前,电机也可看成发电状态
3,机械或电磁制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Q(2010-04-29):
直流电机制动,是要将电电枢在掉电瞬间所具备的动能,尽快地以热能消耗在电阻上。由于电机掉电后,靠惯性旋转期间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与供电电压极性相同,因此图中的R无法实现能耗制动。图中的R,实际上只起灭弧作用, ...
引用 网友B:

请教图上的D1起什么作用?

网友Q(2010-06-17):
我试过,不用这个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R(2012-10-12):
1s内停下来,不容易啊

网友S:
机械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