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功放的朋友吗?进来给提个建议

楼主(2008-12-30):
  最近由于项目需求,想要放大40khz左右的信号(带宽大约为4khz),实现的功率大约为100W。想通过D类或者T类的功放模块加一个低通输出滤波器来实现,这样是否可行呢?现有的AB类的功放很少有支持这个频率放大的,对功放这块的了解不是很多,所以想通过D类或者T类来实现,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在网上搜了很多大功率的D类和T类的功放模块,但对具体的使用方法不是很了解,所以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我放大的是40khz的信号,所以开关频率最好能超过500khz最好,这样的D类模块可以推荐一下吗?T类的开关频率好像要高于D类的,但对这种方案是否可行不太确定,所以想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另外,我放大40khz左右的频率信号,采用这种方式是不是走错路了,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还请前辈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A:
40khz左右的频率信号,模拟还是数字信号?

40khz左右的信号(带宽大约为4khz),用普通音频功放改一下通频带就行。
怀疑你未把要点叙述清楚,信号源来源,性质。放大后信号用途,负载特征.......
干脆一点,把项目说出来(如果不是涉及商业秘密)

楼主:
40khz的信号是模拟信号

  谢谢楼上朋友的关注……
  信号源是经40khz载波调制后的音频信号,负载是容性的(超声换能器),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说清除,不知我这样说可以了吗?

网友B:
难道楼主需要正弦波输出?

楼主:
回复楼上:确切的说是经调制后的正弦波,用途比较特殊…

确切的说是经音频信号调制后的正弦波,用途比较特殊……

网友A:
如此高的频率用D类功放对器件要求很高

不考虑效率可以直接用AB类功放。

楼主:
回复楼上:AB类的实现这个频率是否复杂?

    看了不少功放的资料,大多数是AB类的,它们的上限频率大都截止在了20khz(这对于音频信号来说是足够了)。很少有达到40khz这个频率的功放电路,所以不敢盲目动手尝试。
    最近看了一些D类和T类功放的资料,所以想通过它们来实现,这样只需要提供一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现成的模块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但不知这样实现是否可行,所以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RE

AB类功放由20KHz改为40KHz,大多情况下你只需改动一两个电容的容量就能完成。

而对于D类,本身对20KHz的信号放大都不太理想,还要改为40KHz的话,有一定的难度,且成本也不小,大功率开关器件的速度也相当高。

楼主:
回复楼上:单纯更改一个电容就够了吗?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放大的信号频率提高的话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1.转换速度要提高,这对晶体管有一定要求
2.增益带宽问题,频率提高后放大倍数不一定能实现,功率可能会提不上去

    考虑到这些的话调整是否会复杂很多呢?

网友A:
RE

大多数的AB类功放的带宽都是远大于40K,因为用不着这么高,才在输入端用RC低通滤波把带宽限制在22K内,所以你只需把低通的电容稍作修改即可,当然,有实际的电路容更容易说明问题,要修改的也可能不是一两个地方。

网友C:
一般爱好者DIY的音频功放频响150kHz 都没问题

只是耳朵听不到那么宽,为了稳定、噪声,电路上都会有意的抑制带宽,有意的给他加上低通滤波器

但一般也不止20kHz

网友B:
如果40kHz频率不变

如果40kHz频率不变,幅度不变,而负载的容性也基本不变的话,是否可以先调制40kHz方波信号,并放大,再在输出端采用LC谐振得到正弦波。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

    谢谢楼上的几位回复,对AB类功放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虽然研究了一些例子,但没有实际做一下,积累一下经验……
    现在过多的将精力放在了理论上,实际经验太少,接下来要做些实验,锻炼一下实际调试电路的能力,谢谢各位的关注。
    功放是个很基础也很重要的模块,不管是AB类,D类还是T类,都值得去实际做一下,谢谢各位了……

楼主:
今天是08年的最后一天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D:
irf 有最大频率1MHz的驱动芯片

IRS20124(S)PbF
https://ec.irf.com/v6/en/US/adirect/ir?cmd=catProductDetailFrame&productID=IRS20124SPBF

网友E:
楼主没说负载多大

单个音频IC做到100W的还是比较少的,并且你带容性负载更加难说了,如果用分立件来做应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15楼:谢谢提供参考,我研究一下……

网友F:
我是做功放的,你的要求是一个高通虑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