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电大电容突然短路和大电感突然断路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突然短路的话,理论上电流无穷大,为V/0
电容必定上西天了
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突然断路的话,理论上电压也会无穷大,
必定击穿空气,放出火花,电感自身也必然被损坏。电感线圈之间可能被打穿
不再绝缘,使电感量下降。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你认为能量是怎么转化的?

或者说在电容器中,能量从一种什么形式转化成另一种什么形式的过程中促使电容器上了西天?

网友B:
量变-->质变

网友C:
理论上是这样

但由于电容本身具有ESR、ESL,因此短路瞬间电流不可能无限大,并且由于能量有限,不足已让其本身产生明显的温升,更谈不上上西天;
至于电感断电的自感电动势,由于开关断开的时间不可能为零,因此自感电动热也不可能无限大,开关断开后的过程中,一部份磁能已经辞放,消耗在开关的接触电阻上,多余的能量,由由L、ESR及分布电容形成RLC阻尼振荡,消耗在线圈直流电阻上,少量以无线电波的形式辐射出去。

网友D:
理想器件是不存在的

而且既然是“理想器件”,那么当然可以耐受无穷极值,不能有的地方套用理想参数,而同时却在其它地方面对现实,你只能在所有的地方二者择一。

楼主:
题目应该改一下,大家误解了我的本意

改成:关于通电大电容直接短路和大电感直接断路的问题

突然短路,没有说是瞬间短路,短路后就一直是短路状态,
突然断路,没有说是瞬间断路,断路后就一直是断路状态。

就只考虑实际情况:
按照上面大家的说法,电容不一定烧坏,电感也不一定烧坏,对吧。
主要还是考虑一个能量够不够的问题,如果电容内阻较大,散热不好,
就很可能烧掉,电感如果内阻较大,分布电容较小,也会被破坏。

网友C:
楼主有必要复习电路分析之

零输入响应...

楼主:
我去复习下。。。

还好,都有电子书。。。。

网友D:
现实中只有大容量电容短路可能损害器件本身

    但前提是容量足够大且为单一元件,在充电电压较高时确实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从而使电容内部引出线处电流密度过高,局部温升明显进而破坏周边电解层(指电解电容,普通电容容量有限)或使引出线焊点脱焊,于是器件受损甚至报废。这里的局部温升跟散热条件无关,只是局部问题,来不及传导。不过,当电容内阻较大(包括ESR和ESL的共同影响)时,电流密度反而不够,这样的电容不怕短路。注意,在电容内部,电阻最大的地方就是引出线焊点处,这里是瞬态功率最集中的地方,W=I2R。
    楼主判断方向错误的原因一是理论方面,二是对器件结构工艺的了解方面。

楼主:
多谢chunyang指正。

chunyang每次贴的都几乎是标准答案,佩服啊!
那么我的答案应该改一下:电容不一定烧坏,电感也不一定烧坏。
电容被破坏的原因,chunyang说得很明白了。
电感如果内阻较大,分布电容较小,也会被破坏。应该也会造成
局部过热,导致绝缘层脱落,电感值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