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光敏二极管的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08-12-31):
如图,这是第一级,貌似是缓冲,还有第二级,是放大。
当38KHz的信号距离0.2m时,第二级的放大波形很好,当信号远离至1m左右时,没有输出任何波形,我感觉是要么放大倍数不够,要么带宽不满足,还有一种可能是光敏二极管的偏置电压不够,大家说说,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光敏二极管的灵敏度很低的

为了防止杂散光的影响,要加选频放大电路。

现在一般采用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

楼主:
to awey : 用途决定电路啊

要求响应频带宽度从20K到60K,一体化接收头带宽不够。

网友B:
确定发射端正常吗?

发射功率方面正常吗

楼主:
lifufeng :正常的。

网友C:
这第一级就是个选频放大啊.

调R7和C4的值看看. 另,Q2基极没直流偏置.

楼主:
gaohq: R7负反馈提供直流偏置。

灵敏度怎么提高呢?

楼主:
经过推算:

第一级的交流放大倍数是100p/25p=4,
第二级的交流放大倍数是1000p/10p=100.

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哦

反馈提供偏置?
静态工作电流也太小了.导致HFE过小.

楼主:
耕在此行:我通过推算,交流放大倍数与Hfe无关

我按照Ib`B=Ic推算,算出放大倍数只与两个电容的比值有关,
可能你说的也有道理,静态工作电流只与R6 R7有关,我试验一下再说。

楼主:
老板催的紧啊。

网友D:
先把直流等效电路想清楚,再考虑交流信号

R7的一端连到R6 R8节点,阻值取小,使静态电流不要太小,以保证较好的HFE。
交流的放大倍数与HFE有关的。
既然是放大电路,就不要指望电容来达到目的,电容只是用来藕合。

(本人放大电路没怎么做过,仅仅是从理论上分析,如有误请谅解。^-^ )

网友E:
R7和R12直接接电源上是书上常见的接法吧?

偏置应该是不变的,你用的二极管是红外的?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唯一区别就是输入信号小吧。

网友F:
C4是社祸首,去掉C4灵敏度即可提高

C4在这里的接法提供了交流负反馈回路,使交流增益很低。
设计者原用意可能是用作一低通滤波,但参数选择不当,基本上把38KHz信号也滤掉了。在晶体管静态工作电流如此的小,晶体管本身的BC结电容都有着低通的作用,甚至可能过大。
另外光敏管的上拉电阻灵敏度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参数要视乎光敏管的特征,可以用一可变电阻慢慢调试,找出最佳值。
直流偏置电路的R6,R7基本正确,R7这种反馈接法起来稳定工作点作用。

楼主:
我感觉

我感觉是三极管的等效输入内阻太小,后面的等效输入内阻也小,参考小信号模型得出的结论。
所以对小信号的放大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