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 低Rds和Qg的N沟道MOSFET

楼主(2008-12-31):
小弟 做了一个H桥 正反转电流有20A ,电压有35V,用了STP75NF75L 其Rds <0.011欧,Qg 最大为90,发觉去发热大,可否推荐 低Rds和Qg的N沟道MOSFET ?

网友A:
不记得名字了

有几个毫欧级的,力源的产品目录上见到过

网友B:
手上有一份MOS管的资料

不过没Qg值,要就留下E-mail.我用opera上传不了

网友C:
肯定会发烫

H桥中的MOS是线性区,不烫才怪.和Rds的大小根本没关系

网友D:
H桥作正反转控制应该是饱和区才对哦

Rds一般与MOS管功率相关,0.011Ω够小的拉,你要么加大MOS管功率,但恐怕发热是难免的,要么加大散热片面积,最稳妥是加散热风扇.
俺的快充装置与你情况相仿(48V30A),用了一只80mm的小风扇(选用风量大一点的),一点都不热.

网友E:
选功率MOS管不能光看电流,还得特别注意导通电阻和Vgs

推荐IRF2804   (有3种封装)
耐压:40V
电流:75A
导通电阻:2mΩ

有刷/无刷电调常用功率管参数大全:

A270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9A
导通电阻:7.3mΩ

SI4336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2A
导通电阻:4.2mΩ

SI4404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8mΩ

SI441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4mΩ

SI442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0mΩ

SI481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7.3A
导通电阻:28mΩ

SI941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6.9A
导通电阻:50mΩ

IRF731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6A
导通电阻:29mΩ

IRF741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18mΩ

IRF7477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1A
导通电阻:20mΩ

IRF7805Z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6A
导通电阻:6.8mΩ

IRF7811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1A
导通电阻:12mΩ

IRF7831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6A
导通电阻:0.004Ω

IRF783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0A
导通电阻:4mΩ

IRF811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5.6mΩ

TPC800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6mΩ

FDS6688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6A
导通电阻:0.006Ω

FDD6688  TO-252贴片
耐压:30V
电流:84A
导通电阻:5mΩ

A2716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7A
导通电阻:11.3mΩ

SI440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7.5mΩ

SI442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9A
导通电阻:19mΩ

SI443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8A
导通电阻:20mΩ

SI4463  P型管(贴片)
耐压:20V
电流:12.3A
导通电阻:16mΩ

SI943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5.3A
导通电阻:50mΩ

IRF7424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8.8A
导通电阻:22mΩ

STM4439A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4A
导通电阻:18mΩ

FDS6679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3A
导通电阻:9mΩ

BUZ111S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80A
导通电阻:8mΩ

5N05   N型管(直插)
耐压:50V
电流:75A
导通电阻:0.0095Ω

6N60   N型管(直插)
耐压:600V
电流:5.5A
导通电阻:0.75Ω

50N03L   N型管(直插)
耐压:25V
电流:28A
导通电阻:21mΩ

60N06    N型管(直插)
耐压:60V
电流:60A
导通电阻:14mΩ

BTS110    N型管(直插)
耐压:10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200mΩ

BTS120    N型管(直插)
耐压:100V
电流:19A
导通电阻:100mΩ

IRF15 0  N型管(铁壳非直插)
耐压:100V
电流:40A
导通电阻:55mΩ

IRF1405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131A
导通电阻:5.3mΩ

IRF2804   N型管(直插)
耐压:40V
电流:75A
导通电阻:2mΩ

IRF3205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110A
导通电阻:8mΩ

IRF3703  N型管(直插)
耐压:30V
电流:210A
导通电阻:2.3mΩ

IRL3803   N型管(直插)
耐压:30V
电流:140A
导通电阻:6mΩ

网友F:
建议双管并联

单管的导通损耗将下降到原来的1/4,利于提高功率密度。

这年头,管子便宜,散热器倒是贼贵。

网友G:
并联怎么会降低到原来的1/4?

网友H:
电流分了一半,电压还小了一半呀...功率=电流平方*电阻

网友I:
P=I²R 怎么平方符号乱码了?

I-->1/2 I
P-->1/4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