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1-01):
最近看一电路板上芯片标号是:上行0821  下行ST EZ722  SO-8封装的,上网查了很久,一直不能找到此芯片。不知哪位高手用过,或见过,请问是什么芯片。在此谢谢了。

楼主:
已查到是082i运放。

网友A(2009-02-03):
kankan

看下那个是你需要的
08-2-151
082151G
082152F21K5
0821532X5U0203
0821-532-X5U0-203
0821532X5U0203AH
0821-532-X5U0-203-AH
0-8215464-8
0-821551-1
0-821573-1
0821573-1
0821573-3
0-821574-1
0821574-1
0-821575-1
0821575-1
0821581-1
08215EV2F5
0-821665-1
0821665-1
08216B
08216B00
08216B-00
08216C6318XM
08216H1H00
08216H-1-H00
08216H3
08216H3S00
08216H3S00S
08216H3SOOS
08216L3L30
08216L3L30S
082171GEFANUCI
082171GEFANUCIOP
082171GEFANUCIOPC
0821745SD10
082-1745-SD10
0-821815-1
0-821824-8
0-821829-2
0-821832-2
08-218412
0821841286B
08-21841286B
08-2184-1286B
082-18432
08-218467
082184671286B
082184671286B
08-2184671286B
0821885-2
082-188JUMPER
0-821942-1
0-821947
0821947-5
0-821947-7
0-821949-5
082196FB
082-197-3
0-821979-3
0-821997-3
0821APR
0821BGPTWT
0821BH
0821BHD
0821C
0821CCN
0821D
0821DTL
0821EWA
0821G
0821J6
0821JB
0821JG
0821K2
0821M
0821N
0821OHM
0821P
0821PTI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