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波失真的问题

楼主(2009-01-03):
请问高手,什么叫潜波失真?
谢谢!

网友A:
只听说过谐波失真

网友B:
谐波失真吧?就是非线性失真

网友C:
呵呵,看来是照猫画虎的结果

网友D:
应该是谐波失真吧

楼主:
谢谢

我在一本讲不间断电源(UPS)的书中看到:
......电压失真度小(电压畸变率小于1%时,
不存在潜波失真的问题).
也许是谐波失真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