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稳压电路怎样计算

楼主(2009-01-04):
D1是一个18V的稳压管,假设2N3020的放大倍数是40
那么2N3020的Ie怎样算?

网友A:
电流Ie=((20V-18V)/1K)*40=80mA

这么小的放大倍数太小了吧?

网友B:
要看负载电流。功率三极管的β是相对比较小的。

网友C:
Ib应该不直接等于流过R1的电流吧

电流Ie=((20V-18V)/1K)*40=80mA
这样算应该是不对的吧?

Ib = Id1 - Ir1
OO所说,Ie由负载决定.
因果关系应该是
Ie -->  Ib
Ib,Ir1 --> Id1
稳压管的功率由负载电流决定.

网友D:
2楼的怎么来的

1K电阻是给D1提供偏置电流的。与三极管电流无关。
IE的电流取决于负载。负载要多大,IE就有多大。只要不超出三极管的范围。

网友E:
借题提问

用此种结构稳压线路,使用Dalinton,能否使稳压部分(电阻,稳压管,三级管)的自损耗降低到1uA以下,并能输出10mA的电流?有人实际使用过吗?没用过达林顿管,很多仿真软件对稳压管在低电流状态下(实际使用和理论误差较大)仿真效果不太好,都不能正确仿真。

网友F:
所以这个三极管β要大,达林顿管更好。TIP122之类。

网友D:
6楼的要求

建议用RH5RL系列的三端稳压。
另外何泰的71系列静态电流也比较小的

网友G:
2楼算的是Ie可能得到的最大电流

这个电路,要输出18V的话,输入20V太低了点哦,

而且要根据负载电流适当调整R1的值

网友E:
回8楼

谢谢你的建议,Vin>20V,Vout>18V,Iss<5uA的LDO还真不好找,holtek的71系列通过在Vss端串稳压管的方法的确可以达到输出18V的要求,但关键的问题还是那颗稳压管,如果只使用VSS端的Iss的5uA电流加载稳压管上,还是无法保证稳压管的电压值能否达到它的标称稳压值。

网友H:
稳压管在1UA时是无法稳压的!

网友D:
不好意思

说错了,
    RH5RL系列最大稳到6V。
    何泰的71系列最大稳到5V 。

网友I:
回11楼

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稳压管是BZT52C18。
都是uA级的测试电流,并非稳压管规格中要求的电流。稳压管的稳压值越高,所需的电流越小。

网友D:
楼主的电路不只是稳压管的电流

工作时也得有一个BE间的电流
这个电流在静态时就通过稳压管白白流掉了.

网友H:
to 13L

温度特性、稳压特性、一致性太差

网友J:
要看负载而定

。。。这个电路的电流要看负载而定,它的电流计算也要看负而定,因它是稳压电路嘛,对电压故还可以作空载与加载的预算。稳压管电压减去BE电压,等于输出电压。

网友K:
应该这样算吧?

Ie=Ib*40
Ib=Ir1-Id1
所以Ie=((20-18)/R1-Id1)*40
空载

网友L:
顺便请问

一般三极管的规格书中标出的放大倍数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固定值,请问设计中在选择三极管时,该试用怎么样的放大倍数去估算呢?

网友M:
Ve可以求,Ie和负载有关系

Ve=18-0.7=17.3。Ie=17.3/RL

网友N:
Imax = (1+β)*(Izmax - 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