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

楼主(2009-01-04):
做了一个压控电压源型二阶带通有源滤波器。
输入正弦波,输出放大滤波了的正弦波;
输入方波,输出还是正弦波,为什么呢?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C11,C17这两个电容

估计是C11,C17这两个电容,将输入的方波,
平滑为正弦波吧.
从中看应该是高通滤波的.
我瞎说的.

网友B:
正常

说明你的滤波器做成功了。因为方波的频谱是基波加各次谐波组成,也就是由许多正弦波组成的,你的带通只取出了基波或者某次谐波,输出当然是正弦波,如果输出的方波那才不正常呢。

楼主:
谢谢:)

谢谢mic1984 恩 明白了你的意思

网友C:
我也同意4楼的观点

同意4楼的观点,不过你这个不是压控有源滤波,实际上还是无源的RC滤波,比如C9 R2 为高通,R3 C10为低通,二者结合就为带通,但实际上还是无源的,真正无源的是指比如低通的有二阶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呵呵,你可以找一些书研究一下。

网友C:
引入了反馈算有源吗?

又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在电路中引入了反馈,不知道你这个应该算无源还是有源的,你的反馈对频率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