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09-01-05):
1请问图中D21D22,C17C19的作用
2TL431A提供的2.5V基准没起作用  R68R69的12欧姆电阻将3脚直接拉到低电平了  这样设计对吗
3 电池检测电路为何要接到电池负极,这块电路起啥作用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电路不够完整。

D21D22是电池负极的二极管,主要是让电池负极有个0.5-0.6V电压,不过这种做法很少用。其它部分看不出有啥问题,请发个完成的电路上来吧。。。。

网友B:
楼主分析的有问题

分析如下:首先,R58 R68 R69 为分压电路,LM2904(U14A)同相输入端电压为1.5mV左右,LM2904是做比较器用的,在给电池充电时,二极管D21 D22有正向导通电流,二极管导通,压降为0.6V左右(锗管),此时LM2904反相输入端电压约为0.55V,U14A输出为低电平,继续给锂电池充电,当锂电池充满电时,充电电流很小,二极管D21 D22截止,此时U14A反相输入端电压很低,应该在uV级,故U14A输出高电平,控制Q6导通,即充满电后Q6由截止变为导通状态。U14A输入阻抗较高,二极管D21 D22应该是提供充电时的电流通路且电压为0.6V,另外在充电截止时二极管截止。
电容C17无非是输出端的一滤波电容,C19的作用不是很清楚,应该有个交流反馈的意思。具体用途还有待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