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是线性光耦吗?谁用过?

楼主(2009-01-05):
这个光耦是线性的吗?能实现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吗?

网友A:
线性光耦替代电路

网友B:
普通光藕的一致性本来就超差

能代替才怪

网友C:
个人看法

PowerAnts的电路关键在于两个光耦的CTR的比值随时间和温度的变化需要相当稳定吧。

网友D:
CTR不是定值,为什么还是线性光耦?

所谓的线性光耦CTR不应该是固定的吗?

网友E:
坚决批判3楼蚁力神给的“线性光耦替代电路”

这个电路没法用的

网友F:
楼上说得太绝对了吧,试过没有?

原理上是可以的,Vout = 0.2*Vin
至于线性度好不好,取决于两光耦的一致性,还没至于根本没法用吧

网友G:
pc817的线性区很徒,只能作粗糙控制

网友A:
是离散性的问题吗?

那就用对管PC827吧,只要保证了一致性,线性再差也问题不大了

网友H:
线性光耦是LED控制电阻线性变化的器件

  单价2.50元
  据说一致性不好,需要校正

楼主:
现在试验用HCND200,不知道如何?

但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I:
直接用HCNR201不行吗

RT

网友J:
HCNR200肯定可以!

否则那么多变送器厂商饿死了!
关键是参数是否合理!
直接参考其PDF文档推荐电路就OK!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8173936962.pdf

网友A:
要想线性又好又便宜

那就用一个V/F,过了光耦再来个二阶滤波平滑一下,线性会比较接近理想

网友E:
3楼的电路试过,用过n多种常规光隔试过,压根不能用

网友E:
最严重的问题是会跑...

网友A:
15楼的方法昵?

网友K:
楼上在自己问自己啊,我想问你呢,方法呢?

网友H:
15楼的方法

  隔离是有了,线性也有了

  但是没有反馈,需要校准,一致性也比较差

网友L:
基本可用

“线性”的动态范围很小,

一致性待考

网友E:
15楼的方法是可用的,这个的精度由V/F电路决定与光隔无关

网友F:
15楼主只适于低频模拟量传输

如果频率1KHz以上的信号估计就不好搞了

网友M:
15楼的方法增加了电路复杂性

还有电源

3楼,原则上只是提供原理性思路。

网友N:
光藕隔离放大器怎么样呢

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