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想做一智能电路,用来控制电控锁,当高压室内有电的情况上,门打不开,数字电路没有问题,但高压报警从来没弄过,请高手批教.

  要求:距高压源2m左右,电压20-30KV.

    由于高压室每个门内都有一个变压器,旁边的变压器距离大概4m左右,当旁边变压器有电时,不能出现打不锁的现象.

          请大家帮忙,有个思路也好!!1!!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场效应管做电场检测

参考触摸开关的电路,加大感应区,再适当滤波,注意工艺性应可解决。

网友B:
可以通过探测高压电晕电流的方式实现

要设计一个电晕电流传感器+比较复杂的模拟电路,并且只能作为定性检测。要作为定量检测比较麻烦且有一定难度。

楼主:
不好意思,能说得在清楚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