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值是否会随旋转环境变化?

楼主(2009-01-05):
用74HC32做了一个单稳态触发电路,时间调节是通过外部的RC来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东西要用在类似于高速离心机的一个设备上,我要产生一个比较准备的时间来控制电磁铁的动作。不知道电容在高速旋转的环境下其容值特性是否会发生变化?最高转速约18000rpm。电路板的直径约70mm。位于旋转轴中心。

网友A:
选用温漂小的电容作定时电容,电阻要用金属膜的

网友B:
如果用贴片电容旋转本身的影响不大

    不过温度系数确实要注意,这虽然与旋转关系不大,除非线速度高到空气摩擦明显发热,但温变对器件参数的影响会比较明显,注意选择X7R(较大容量)或C0G、NPO(较小容量)材料的电容。
    另外,时间精度要求高的话,不要用基于RC时间常数的单稳态电路,用晶体振荡器来做时基,二者的精度不是一个量级,特别是在大延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