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09-01-06):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的啊,负载不一样 会使B点的波形也变的不一样. 是不是负载阻值在100K以内的波形会稳定在对称的位置喃? 现在就需要他对称,可是 不敢确定....   应该怎么分析他喃?

网友A:
理想电容是肯定会对称的,但

但由于C1 是电解电容,要考虑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B:
换聚丙希薄膜电容.

网友C:
楼上:聚丙烯电容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吧?

  搜了一下,好像没有这么大的。

聚丙烯电容
电容量:1000p-10u,额定电压:63-2000V;这里的电容是47uF。

  关注中……

网友D:
并联几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并联几个漏电流也会大哦

网友F:
用一个固定的100K的电阻与负载并联

楼主:
谢谢各位

并电阻是OK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一直都这样... 这家伙一会漂一会降的..我都不敢确认是不是 100K以下一直运行 也不漂移了....

网友G:
這其是就是RC延遲的問題

就以樓主所提供的圖來看,起點的時候為低,A點和B點都為低,當信號突然變成高時,由於電容兩端的壓差不能突變,所以這時B點的電壓也是為高,A點的高電平持續的時候電容主要是充電,這時B電的電位有所上升,當A點在變為低電平時,還是由於由於電容兩端的壓差不能突變,B點的電位被拉到負值,當A點的低電平持續的時候電容主要是通過那個100K的電阻放電,直到A點的信號再變成高。反復這樣的動作。
至於換成500K的電阻,B點的信號會向上偏移,應該就是放電速度變慢了。
還有就是A點的方波頻率高,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要想波形對稱,計算時就使RC的延遲為方波周期的4分之一左右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