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容易被静电烧毁吗?

楼主(2009-01-07):
因为排线间有拔插(不带电拔插),而排线间又是通过mos管驱动(驱动光隔),现在的情况是mos管经常有坏的,我现在想换成三极管来驱动,想问一下,三极管的be或者ce被正向或者反向击穿后,能恢复正常工作吗?

网友A:
MOSFET的栅极驱动加过压保护二极管(IEC标准中已严格规定)

网友B:
三极管不太容易被ESD打坏

相对MOSFET来说。。。

楼主:
to cby981541

数量太多不好加,也有可能是生产中损坏的,还有就是不明白怎么加,是加稳压二极管吗?那二极管的反应时间是太慢了

网友C:
使用MOS管需要在输入侧加钳位二极管

    分别对电源和地钳位,ESD不强时还可仅用一个电容对地并联来吸收静电。普通双极型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除非很强的静电输入,否则不受影响,即时击穿只要不进入二次击穿态也就不会损坏,但双极型晶体管的输入电流相对MOS而言是巨大的,要注意前级的输入驱动能力。

楼主:
请问chunyang
当电源都没有的时候,钳位二极管怎么起作用啊?
还有三极管的二次击穿态是一个什么指标?

网友D:
当电源都没有时,钳位当然无效
三极管的第一次击穿一般是由于UCE过大导致的,这是可逆的,如果击穿后,IC继续变大,由于本身的耗散功率限制会先达成管子烧毁,这就是二次击穿了,当然不可逆了

网友E:
MOSFET

MOSFET是非常敏感的元件,要特殊保护

网友F:
没有电源,钳位一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