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一起帮忙想想

楼主(2009-01-07):
大家好!
    我现在有的头疼的问题,(见下图) 要求,使用拨动开关来控制负载输出功率,而拨动开关要求将AC220V在关档位置零线火线都切断,而开档时,每切换一个档位,控制电路输出不同的功率,我想了很久了,要切换档位,就必须要有开关信号给控制电路,必须要占用一半的开关,就会在关档时,不能全部切断零线和火线,请高手们想个办法,怎样实现强电的切换,又实现开关信号的切换.感激不尽!!!

网友A:
呵呵!你了不起......

网友B:
设想

大家好!
    我想了一下,下面这样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每切换一个档位,单片机就可以检测到一个电信号,这样就每次可以输出不同的功率了.请大家审核.

网友C:
实在不行就选用多一路的集成

网友B:
还是不行

单片机可以检测到信号,但就是不知道在哪一档,请高手过来看看.

网友D:
如图,开关于23/34/45时,IO得到:0/0.7/1.4V的近似方波

网友B:
感谢ljm810010

ljm810010:
    谢谢你.
    看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佩服佩服!
    再次感谢!!!!

    建议版主封个精华,这就是创新的精神.

网友B:
在简化一点

ljm810010:
    你好.
    按照你的思路, 我可以这样再简化一点,见下图,再次感谢!

    请多指教.

网友D:
如果负载固定不变,当然可以这样

但负载不定就不可行,只能用二极管

网友B:
ljm810010你好

ljm810010你好:
    负载是不变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