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路正玄波的信号,怎样快速测量?

楼主(2009-01-08):
信号50hz,采样结果要求精度0.5%,60ms内测量完毕,采用什么方法合适?
本想采集最大值,20ms采集3路,采样100个点,200/3us采样一路信号。这样的精度不知能否达到!

网友A:
有点难度

一、测交流要千分之五精度则ADC必须不低于12位,否则比较考模拟功力
二、看一楼所说,LZ根本就没考虑到50Hz会有频率变化
三、60mS时间最多三个周波,频率低于50Hz时没有三个完整周波,每次测三路肯定来不及
四、也是二楼讲的,太不详细了。。。。。。

楼主:
信号:50hz,正玄波,幅度可调

测量其有效值,精度0.5%,60ms内测量完毕

网友B:
测啥?

测频率、幅度、相位?
光是幅度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测量目的不清楚

有什么好办法也没用

楼主:
测量信号的幅度的有效值即可

网友C:
有效值,用得着那么麻烦吗?

先整流+***后测量,几乎不用考虑时间问题。

楼主:
信号的变化对全波整流后时间上有多大变化

根据信号的值有个输出动作

网友C:
幅度变化过大,还是正弦波?

楼主:
信号还是正玄波

整流后的变化率能否跟上信号的变化率

比如信号1v,整流后0。8v ,如果信号突然变成5v,整流后的结果能否马上变化到4v

网友C:
幅度变化期间已经不是正弦波

从你的帖子看,主要追求的是稳态附近的测量。

再次强调:无论是波动过大不是跳动过大的波形,已经不是正弦波。相信不是你要测量的。如果你关心的是过渡期间情况,那是另一码事了。

网友D:
所以还是测量目的不明确!

回11楼:
“比如信号1v,整流后0。8v ,如果信号突然变成5v,整流后的结果能否马上变化到4v”

这要看你要求响应速度的问题,如果只是记录性(监测、告警等)测量,整流滤波后测量即可!

如果还要用这个测量结果去控制别的电路,要求响应较快时,整流滤波后肯定有延时(看你的滤波常数了!),这时自己权衡了!

楼主:
这是电力保护方面的

信号为ct输出,超出限值的话控制回路分断。同时有9路ct。要求任何一路从超限到分断不超过100ms。如果9路做不到,3路也可

网友A:
超限分断要那么高的精度干什么?

  简单整流测峰值就行了,实际情况超限不会只超过一点点,至于满负荷或超负荷就不能是装置的任务了,那是人的任务,不能因为俺今天冷点开多个炉子烤烤火你的装置就断俺的电!

网友C:
既然是保护

那就未必需要测具体的幅度。个人倾向于用纯粹硬件电路完成,可靠性高,速度快,可维护性好。

系统性能问题:本题要求越限后100ms分断,这有个时间分配问题。如检测时间给多少,实际分断(含驱动)时间是多少。两边任务,各自完成,然后系统统调统测。

这个时间非常短,不知道动力回路有什么特点?

网友E:
既然是保护,要那以高的精度干什么?5%足矣

每路的限值如果是固定不变,可外加9路比较器,AD都不用,再多几路也没问题。

网友C:
既然是保护,可靠性要放在第一位

尽可能排除不必要的不安定因素

网友D:
用于保护的话,必须用硬件实现!

100mS的要求是无理的!
一般电力保护都留出较高的超限空间,对于电压峰值,例如我们常用的220V,允许工作在120%以上;对于电流一般都允许若干倍/1S的冲击过载。

如果真是必须100mS切断,开关的速度都成问题!

严重质疑中!!!

楼主:
这个是高压侧检测,1万伏,限值通过串口修改

网友F:
to 20楼

不就是通过串口修改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嘛

网友G:
老将出马,9路交流采样

使用同步采样ADC,14--16位皆可,利用锁相环倍频64或128点。
简单的很,电力上可以应用多的很。不过8路AD很多,9路不好找,不过可以想别的办法。

网友H:
ADS1274+multiplixer

4路同时采样的ADC,或者可以增加一个多路开关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