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遇到的难题,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楼主(2009-01-08):
现在要检测一个点的电压正常情况下该点电压为4.2~4.8V,电源电压4.99V,要求:1、检测该点电压如果为电源电压(即4.99V)时,输出一高电平。2、要求不干扰该点电压。

PS:外接负载为一电阻(510Ω)串一发光二极管。

还有,要用简单的办法,模拟比较器,不予考虑。说白了就是省成本,运放也PASS掉了。

各位!!!!!!
帮帮忙吧!!!!!!!!!!!
我快疯了!!!!!!!!!!!

网友A:
要求不干扰检测点电平那是天师无解

任何测量手段去测电位,都会有分流。
要求不高:分压+比较器
要求高:升压+比较器(VCC至少7V)

楼主:
回复楼上

大哥你确实很热心,非常感谢,但是,还是不符合要求,说的再具体一些把,我在做一个报警器,国标要求要有断路保护,正常情况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为4.2V~4.8V,但是断路以后会输出电源电压,所以要做这个电路,我用的芯片是LM324很常见,但是有一个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芯片的运放不够用了,加一个339要2毛,所以领导想用简单的三极管电路搞定。

网友A:
从324上挤一个运放单元出来做比较器

传感器一般都会用到2阶RC有源滤波器,这个用途,运放跟三极管没什么差别。用三极管去做有源RC滤波。

三极管检测0.2V的电压,那是做梦,除非找到几十年前的3AX系列

网友B:
省钱竟省到这份上?

    既然是做报警,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误报也不能漏报,这两毛不能省。或者在324上下功夫,看看其中某个运放是否可以用更廉价的电路等效替代,但不建议在这太扣,可靠性不佳最终的结果是失去客户,那省再多钱也没用了。

网友C:
三只管,不见得比用比较器省

其中一只可用二极管代

网友D:
可以肯定的说,用三极管更费钱!

除非电压差别比较大。

网友E:
除非单管能搞定,不然肯定是芯片便宜

我们做这些都是不计成本的

网友F:
省成本省到这个地步没的做了,

如果成本允许可有一个电压检测器搞定。

网友G:
LZ遇到的问题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头等问题啊!

Cost dowm, cost dowm……

网友H:
用一个3级管

用一个3级管,控制基级电压达到电源电压时候刚好道通和关断3级管这个特性来
得到 你要的高电平,不过这个生产很麻烦,需要一个个调

网友I:
咋就没想到AD呢?

你的单片机应该有AD吧

网友J:
12楼的

你以为LZ可能用单片机么?连2毛的比较器都舍不得,几块钱的单片机呢

网友I:
O 原理没单片机啊!我错了

不过像LZ老板这么扣的人是不是要鄙视一下?

网友K:
换个点不就行了,测一个通时>3V,断时为地的点不就行了

网友L:
MAX931 或类似芯片

内部集成基准+比较器
好多工业品(也是低成本的)的常见设计

网友M:
试试

晕一下。。最好换点

网友G:
LZ,你该计算一下:

你们老板得卖多少块板子才够给你发工资的钱?

如果不是金融危机,你还是早点跳槽吧!

打价格战比较没前途——大公司还可以靠量跟供应商谈个好价钱,小公司就免了。

网友N:
339要2毛?我们怎么都是6毛呀?

多大量2毛能买到LM339?

网友O:
不可能不影响电压。

任何测试手段都会存在等效电阻的。楼主先把目标明确一下,否则大家只有瞎讨论。

网友P:
现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路问题

思路都出一问题,迟早走上绝路。

2毛钱还怕花,这样的领导不要做也罢。

报警是生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要用最可靠的方法。即使别的地方性能差一点,也不要让报警受到委屈。说白了,就是你做PCB,也要让它呆在整个板子上最凉快的地方……

在现场,生产安全是最重要的,但你们不会理解,也不爱听。。。。哪天真发生事故,如果是大事故,你是设计人,有坐牢的可能----这时候你乱听领导的,呵呵,想明白再说吧。

网友O:
同意,思路问题

先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再考虑怎么做。

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普遍存在,所以任何方案都有代价。

网友Q:
楼主是做安防产品的吗?

我也是的,建议多到现场走走,看看,很多产品在实验室里怎么跑怎么舒畅,但在现场真是千奇百怪的事都会发生,所以不能闭门造车,要经常冲在一线...如果真是做安防产品,一定要严谨,产品卖出去了不出事还好,出了事,追究起来,用多少两毛能换回来呵呵...这么抠门的老板赶紧炒了他

网友R:
"哪天真发生事故,如果是大事故,你是设计人,有坐牢的可

晕,这个是公司的责任还是设计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