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极管构成的小电路,但是是在理解不了,请教高手

楼主(2009-01-09):
这个电路图,感觉应该是一个波形的整形电路。因为在引脚B那里的确发现波形变成了一个沿更陡的一个下降沿。而且下降的电压是从cpu电压3.3V 直接到GNd0V的。
下降沿输入的信号是一个从2.5V缓慢下降到0V左右的信号。
单片机引脚B的信号开始的时候在3.3V上。 下降沿输入信号降到0.7V左右的时候瞬间产生一个下降沿。

单片机要检测下降沿输入信号到来的时间。但是我不理解怎么二极管接到单片机另一个管脚上就能给波形整形呢。

网友A:
估计不是为了整形,而是为了双向通讯

不过其实也没啥必要...

网友B:
老觉得提问者都不爱讲述整体应用背景。

楼主:
可以完全确认不是通讯。

电路就是测量时间用的。

楼主:
应用背景

信号的输入是一个差频电路的输出。
cpu的目的是要测量这个差频信号。

网友C:
估计是引脚B内部自己输出的一个拉低信号...

例如正反馈(比较器电路经常这么干)、放电控制什么的。MCU里面的程序谁写的?

网友D:
按LZ的描述,感觉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

需要B引脚拉低,否则

网友E:
应该是单片机产生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不得而知啦

网友F:
严重猜测 B 是输出脚

否则高电平不可能是3.3V

网友G(2009-04-21):
这个电路好像很典型,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