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延时怎么设计?

楼主(2009-01-10):
  应用:用一个高电平驱动LED灯,可高电平持续时间短,眼看不到LED是否发光.用一个延时电路使高电平持续时间>250ms.
  之前使用一个单稳态触发器实现这个功能,现在想用三极管搭个电路,上网查没有想到好的方法.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可以这样

楼主:
先谢谢楼上

   工作过程分析:高电平输入,NPN导通,LED亮.同时PNP也导通,电容充电.当电容一端电压值升到一定值,PNP断开,此时NPN也断开(假设此时输入低电平),LED灭.是这样工作的吗?
   有个问题请指教:电容充电后,没有放电回路PNP会不会一直是关断状态.

网友A:
电容是有放电回路的,就是电容旁边的四个电阻

楼主:
哦,请ls指点一下放电回路工作过程

   想不明白电容是怎么放电?

网友A:
电容和4个电阻组成环路放电。

楼主:
re

 电容和4个电阻组成环路放电。

 放电环路没有接地也可以?我一直理解要有地才能行成个回路啊

网友B:
没有“地”就不能放电?

电容不认识什么叫做“地”,“地”是人为规定出来的东西。图中150K-100K-220-220四个电阻不是组成一个回路吗?
为了加快放电时间,可以在电容左端到+5V间跨接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C:
充电电流太小

网友D:
250ms?不要搞错了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这样的延时怎么设计?

  应用:用一个高电平驱动LED灯,可高电平持续时间短,眼看不到LED是否发光.用一个延时电路使高电平持续时间>250ms.

-----
工频电源为50Hz,也就是20ms

网友A:
250ms有何不妥?

网友E:
顶楼上,楼上正解!

网友F:
一个LED需要这么精确吗?

差不多能延时就够了吧?
逐渐熄灭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A:
既然这样说,干脆再省点^_^

网友G:
二楼的电路不错

二楼的电路不错

网友F:
直接靠电容延时是更简单

但需要大电容,假设电流10mA,电压变化0.5V仍能正常发光,
C = 250ms×10mA/0.5V = 5000uF

前面电路漏了 LED 串联电阻

网友H:
14楼应该可以,但是15楼的电冲的满么?

10mA的瞬间高电平能出来多少电流到这个电容里?

网友A:
LS别较真,15楼是闹着玩的~~

网友B:
14楼电路的ON/OFF需要很强的驱动能力才行

否则,C1(还有Q2的G-S电容)来不及充电。
所以,还是2楼的电路比较好。

网友I:
还是14楼的电路比较好。

C1不用太大,因为如果后面的MOS是个增强型N沟道的信号级MOS,那就只要有个电压支持就行了。不用什么电流。
延时的长度就是C1通过R1放电的时间。

网友J:
二楼好电路

收藏

网友K:
请问~

请问大家~二楼那个图中左边PNP是什么作用~

网友B:
PNP与NPN构成互补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
电路搭建后功能实现不了

  搭建电路通电后,输入端输入电平由高变底,LED马上灭,没有延时.

  用示波器测试电容左端波形如图.

  输入高电平,灯亮,V-(电容左端电压)由5V迅速变为低电平,然后由爬升到5V,
  输入电平由高变底后,V-由5V迅速升高到8V左右,然后有迅速降低到5V,此时灯灭.

楼主:
把图贴过来

网友L:
其实可以把14楼的场效应管改为三极管,并且可以把电容的容量搞大点,也把电阻增大点 这样可以保证放电时间慢点,最好是根据公式t=0.69*R1C1=250ms自己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B:
25楼的图最好给出时间尺度

网友M:
14楼的电容换个位置应该可以

网友N(2009-02-09):
是有放电回路

放电回路是有,可是电容这么小,放电回路的电阻这么大,放电电流岂不是很小?时间很短?还请释疑!

网友N:
补充,说的是二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