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方波产生电路

楼主(2009-01-10):
哪位大虾能帮忙看看,图中产生的方波频率的计算公式?谢谢了。

网友A:
楼上是周期

RT

网友B:
LM393的输出端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LM393的输出端需要一个上拉电阻,上拉到+5V,上拉电阻应该远远小于R与R3。
在这个条件下,振荡周期等于  2*R*C*ln(2)。

网友C:
又是 楼上正解

网友A:
tuwen大哥那个ln(2)是咋来的啊?

见笑 俺用的是经验公式。

C充到5V的时间是5RC,比较器是2.5V折返,也就是C充到2.5V的时间是2.5RC,
周期就是5RC了。

虽然C的充电V-t曲线不是直线。

但是和tuwen大哥的那个T差的也太多了。

网友D:
哈,这个小电路我原来还用过的

去查模电吧,这个电路很典型的
饱和的VOUT通过R给C充电,当2点电压越过3点的时候,比较器翻转,
翻转后的VOUT通过R给C放电,当2点电压再一次越过3点的时候,比较器又翻转回去,
就这样翻来翻去

网友E:
R3

r3作用什么

网友F:
正反馈 门限作用

网友B:
回复“那个ln(2)是咋来的啊?”

C的充放电过程都是指数曲线。状态翻转电压位于Vcc/3和2Vcc/3处,所以,指数曲线的翻转点位于初始值的1/2处。见下图:

exp(-T1/(R*C)) = 1/2
T1/(R*C) = ln(2)
T2 = T1
T = T1+T2 = 2*R*C*ln(2)

Vcc/3和2Vcc/3是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和高电平时的3脚电压,由R1、R2、R3分压产生的。

网友G:
哈哈,通过微积分计算出来就是有个对数的拉~~~~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哦。

楼主塔个电路用示波器看看哦,自己也可以把波形画出来看看啊!

网友I:
请教tuwen大侠

请教 tuwen大侠

exp(-T1/(R*C)) = 1/2  (这个什么意思??)另外能不能详细讲讲R3的作用??

网友J:
exp(-T1/(R*C)) = 1/2 来自于 VCC*exp(-T1/(R*C)) = VCC/2

网友B:
exp是指数函数

exp是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T1/(R*C))是指数。

awey所说不准确。电容电压是在Vcc的1/3与2/3之间变化。以放电(下降)曲线为例,初始值为2/3,状态翻转值为1/3,所以与T2时间对应的指数函数值为1/2,这就是上式的由来。充电(上升)曲线与放电曲线形状一样,只是上下翻转而已,所以T1=T2。

R3的作用是正反馈,产生滞回的比较电压。具体来说,LM393输出0V时,3脚上的比较电压是Vcc/3,C通过R放纾

网友A:
谢谢 TUWEN大哥了 小弟学艺不精啊

RT

网友K:
我来计算一下

R3为正反馈,所以初始状态Vout = Vcc ,V+ = 2/3Vcc,Vcap =0 ,以下每个阶段Vout翻转一次

第一阶段: 电容开始充电,初状态为0,末态为2/3Vcc,有

    V = Vcc * { 1 - exp(-t/RC) } ,  V 为电容电压,充到2/3Vcc,有
    2/3Vcc = Vcc * { 1 - exp(-t/RC) }
    得到 t = RC * ln3
    电容充电完毕后,Vout = 0 ,V+ = 1/3Vcc,Vcap = 2/3Vcc

第二阶段:电容放电,初态为2/3Vcc ,末态为1/3Vcc ,有

   1/3Vcc = 2/3Vcc * exp(-t/RC)
   得到 t = RC * ln2
   电容放电完毕后,Vout = Vcc,V+ = 2/3Vcc,Vcap = 1/3Vcc

第三阶段: 电容充电,初态为1/3Vcc ,末态为2/3Vcc ,有

    V = Vo * exp(-t/RC) + Vcc{ 1 - exp(-t/RC) }, Vo = 1/3Vcc
                                                  V = 2/3Vcc
    可得 t = RC * ln2
    电容充电完毕后,Vout = 0,V+ = 1/3Vcc,Vcap = 2/3Vcc

此后就不断重复: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产生周期方波
方波周期为2 * RC *ln2 ,其实只要算出第一次放电时间就可以知道周期了,因为充放电回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