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S170对脉冲信号进行限幅处理为何老是损坏BS170

楼主(2009-01-10):
前级信号最大幅度不超过10v,BS170的D脚接前级信号,S脚接地,通过给G脚一个高速的控制信号控制BS170的导通,从而实现在某些条件下,将前级信号拉到地。

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很奇怪,没有施加任何的控制信号,也就是G一直都是低电平时,BS170老是损坏。上板之前D,S没有短接,上板之后,测量D,S短路。

之前用BS170做一个简易的信号放大电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BS170老是损坏。

有没有成功应用过BS170的dx给指点下?

网友A:
上板之前测过吗?

俺曾经遇到一批MOSFET,从包装里拿出来测就是坏的。

网友B:
你试试

你可以在S和G之间接个10K的电阻试试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C:
可能是静电或者焊接时烙铁漏电击穿损坏了...

楼主:
上板之前测试是好的。

那可能是焊接时损坏的,那是否必须要带静电手腕防止屏蔽?或者其他什么方法避免?

网友C:
用导电的细铜丝把引脚绕在一起,然后焊接,焊完将铜丝拆

楼主:
感谢,圈圈!

我去试验一下你说得这个方法,谢谢!顺祝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