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机壳问题

楼主(2009-01-11):
我想请教你下你下关于 电路板接机壳的问题。想用个机壳把电路板装在里面以作屏蔽之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直接把电路中的电源GND和机壳相连?
给点建议哈。呵呵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综合分析

一般是将电路的接地点单点与机壳相连,有时接地点的选择有讲究,而有时不准许机壳接内部线路地,所以要根据应用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