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快速泄放电容余电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09-01-12):
RT
要在电源断开时能快速放掉电容里的余电,而上电工作后放电电路又不能影响电容正常充电,
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电容对电源(或地)接钳位二极管

断电后,电容通过钳位二极管对电源放电,类似CPU的RC复位电路

楼主: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用555定时器做一个上电延时的东西,
如图所示:
K一接通,3脚输出高电平,延时后输出低电平,
下次要输出高电平时,只须将K先断开,在闭合即可在次输出一段时间的高电平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电路中的555是CMOS结构的,(只能采用COMS的,因为前级电路提供的电流有限)阻抗很大,在开关断开时
电容C1要将电荷泄放完须要比较长的时间,(会大于平时将K断在后再闭合的时间),所以会出现有时555不能正常触发的问题,怎么才能让K断开时提供一条放电回路,而K闭合时放电回路又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呢?

楼主:
可是前级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

电阻阻值取小了,
前级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带不动,
取大了放电效果又不理想,

网友B:
改开关呗,单刀单掷,改为单刀双掷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忽略了一点,是这样的,
我的电路中的555有段时间的供电是由前级电路产生的脉冲波供给的,
所以555是CMOS结构,三端稳压器也是微功耗的,
而开关也并不是接在上面的图中的位置,是直接接在市电220V控制通断的,
所以用楼上的电路还是不行
具体见下图

网友C:
在U1两端

加个反向二极管。注意耐压值和反向击穿电压的选择。

楼主:
回复qsh6666

加了反向二极管也并不能加速放电,
U1的输入端也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D:
利用TL431检测输入电压

如下图:

输入电压低于7.2V时,TL431呈现高阻,三极管导通放电。

另外,既然是微功耗电路,C1、C2没必要那么大。

网友C:
不知下图中提供的回路是否可行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qsh6666 的意思是在输入端加个VCC-GND电阻提供放电回路?

12楼tuwen说的利用TL431检测输入电压
我认为还是不行,因为开关是直接接于市电上的,所以上电瞬间
电压升高至7.2V须要一定时间,那么不是一上电,后面的三极管不就放电了?

网友D:
楼上的疑问有道理

电压升高到7.2V之前,稳压输出端等于加接了一个1K负载,可能造成短时的过载。需要综合考虑左边的脉冲源的驱动能力和稳压芯片的驱动能力,减小C1、C2,增大1K电阻,通过实验来找到折中的数值。如果脉冲源的驱动能力太弱,那这个电路确实不行。

网友D:
也可以在三极管基极对地接一个电容试试看

目的是使C1电压上升到7.2V以上时,三极管尚未导通。
既然是微功耗电路,C1、C2应该减小,估计用1uf都可以,没必要用那么大。

网友E:
赞成减小C1、C2

网友C:
对不起,图没画完整

下图只是我的一种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o(∩_∩)o...!

网友C:
to tuwen

如果把NPN改为PNP是否使电路更加简单些呢?而且1N5237B的VZ为8.2V,IZ为20mA,正常供电或者是如LZ所说的上电瞬间高于8.2V,三极管均处于截止状态,当断电后,稳压管处于不工作状态,所以三极管基极由1R7接到地而使三极管导通,电容通过三极管放电。

网友F:
这样搞还不如适当提前一点关断,省电啊

网友G:
13楼的双向开关 还不行?

网友H:
减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