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75452M驱动HFBR1414,如何加指示灯指示传输数据?

楼主(2009-01-13):
如题,想加指示灯,附上电路图。

现在在75452的2管脚加LED(现做成5V高电平加LED加限流电阻到75452的2脚。此脚无数据时一直处于5V左右的高电平,有数据时是低电平。LED是无数据时不亮,有数据时闪动)。发现要影响数据传输,即LED可以闪动,但数据传输却不正常了。

如果将刚才的接法的5V变成GND,则发现LED一直亮,发送数据时也无闪动现象。

望指点,指示灯如何做?多加芯片也可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13101828868.pdf

网友A:
...

不懂这两个芯片,好像75452第二脚是个输入脚,输入脚怎么加LED?
你要加也加到输出脚上啊~

网友B:
汗!

怎么把75452的另一路给浪费了呢?把LED接在此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好象1414价格要7.8十,性价比不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