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见鬼了......

楼主(2009-01-13):
LM324见鬼了......

无反馈,电源电压是+/-12V
正向输入端+3.832V,反向输入端+3.830V
输出却是见鬼的+6.787V,

我自己的理解是输出应该比+12V低一点的一个电压值,
怎么会是+6.787V!!!
有高手可以帮忙解释么?

网友A:
用手模一下就不是+6.787V了

楼主:
摸了

PowerAnts  摸了,还是很稳定的输出
好像不是干扰造成的,
如果改变正向输入端+3.718V,反向输入端+3.716V
输出就变成+6.663V,同样很稳定

继续疑惑中......

谢谢  PowerAnts

网友B:
输入才2mV呀...人家的失调电压典型值也就2mV了...

网友A:
差动放大器的温飘竟然这么低

用烙铁烫一下呢?

楼主咱不去复习一下失调电压

网友C:
LS正解

还有,用什么仪器测量这两个只差万分之七的电压值?仪器内阻的影响考虑没有?

网友D:
需要看看电路

楼主:
没有电路图

我积分不够呀,不能贴图呀,见谅

这个实际电路的本意是 输出与反向输入端之间的压差恒定
也就是6.787-3.830 = +2.957V
用这个恒定的压差为传感器电源与地之间供电,办法是笨了点

失调电压没错,是2mV典型值,那在偏差是2mV时,正常的输出值又是多少呢?

我用安捷伦的万用表测的,数值上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吧,没经验呀!

网友E:
电路有问题

你电路肯定有问题,贴个图出来,就立马知道了

网友F:
过于理想了吧?

实际运放的实际输入阻抗并不是无穷大,开环放大倍数也不是无穷大。
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没辙了

我把电路图片放在了QQ空间了,这里分数不够不让贴

请各位高手稍微费点力,谢谢了
地址是:

http://user.qzone.qq.com/51052602/infocenter

相册中只有一个电路图片

谢谢了

楼主:
没错

dragon_hn 说的没错,

只是看到别人这么用这个电路结构,
觉得很奇怪,所以想弄明白

网友G:
~~

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H:
很正常,目的是要将2脚电位拉到3脚附近,实际也已经满足。

自己看一下Vs和G间是何物。

网友I:
有反馈的吧?

网友J:
LM324失调电压

LM324失调电压典型2mv,最大7mv
你两个输入电压差也是2mv,恐怕是失调电压惹的祸!
另外,324有可能是假货,国内市场N多假货的。

网友K:
印象中324就是真货也做不到这么精确

记得读书的时候书上的教材都是用这个,老一代的典型放大器,应该指标不会这么好吧,这么近的信号偏差一下可能就给放大错了,还有开环放大倍数是不是也不太大啊。

网友L:
2mV的输入电压差

失调电压大概就这样大吧。

估计是在转折曲线附近,电压差大一点看看还怪不怪

网友M:
典型属于不会拐弯的人

网友N:
就是,输出和反馈是什么电路?

电路图都不全,如何分析?

楼主:
结贴

真得非常谢谢lifufeng  把QQ空间的图贴到这来,您真是好心人!

G是压力传感器的地端,Vs是压力传感器的电源端

小弟 在诸位的启发下想到了原因

其实这个电路是有反馈的,压力传感器的G端和Vs端之间的内阻
就是反馈电阻,所以LM324的第一级符合虚短虚断,输入的6.787V其实就是
正常的运放比例放大电压

小弟看问题就像20楼 “李冬发” 说的那样,没会拐弯,下回一定注意

结贴,谢谢大家